厂里常用电刷镀技术,有点小问题请教社友

楼主(2013-09-24):
想必不少大侠都用过吧,电刷镀。厂里常常会因为尺寸超差使用电刷镀技术进行修补。

小弟这里想请教下,超差多少以内可以用此技术进行修补,还有就是修补后圆心会不会有偏移,比如两个孔相对距离要求100+2丝,40的孔,电刷镀厚度单边0。15,刷完了两孔的相对距离会不会超差,求行家讲两句,相信不少人都对电刷镀的具体应用了解的不透彻,谢谢。

网友:
电镀主要优点就是均匀,而且可以控制厚度,就像你说的,他本身就超差了所以才要电镀修配,所以镀完以后肯定是要修配的,因为膜很均匀

网友:
膜厚千万别相信是均匀的,特别是3个丝以内的公差。我们以前精度高的镀铬后还的精加工(外圆磨或内孔磨)

网友:
我们一般采用的是刷镀后再抛光

楼主:
我有现场看过人家刷镀,感觉他根本不可能保证在刷了单边10级丝之后中心距偏移小于2丝,他就是凭手感刷,而且重力作用,所以应该不会非常均匀,但是在装配时候在抛光去配的话,感觉说的通,那么刷的时候尽量孔就要刷到上偏差好点吧,可以这么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