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关节(回转)怎么计算力矩大小?

楼主(2013-09-24):
请问大侠第四关节(回转)怎么计算力矩大小?

网友:
不要在论坛问这个问题,九段前段时间说过,只有2%的人会,所以没人能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没人知道,有的话,也即便是2%。
不信我们看楼下回复

网友:
这个有点难,

网友:
我是用软件计算出转动惯量,然后根据电气工程师提供的加速度曲线,手工计算出来的,结果有偏差。现在正在研究pROE的动态分析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A(2016-08-08):
直接计算最大负载,看配上减速器的驱动扭矩是否能达到,根据你的速度、加速度等指标计算,看是否惯量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计算最大负载,看配上减速器的驱动扭矩是否能达到,根据你的速度、加速度等指标计算,看是否惯量匹配

能不能详细讲一下呢,我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计算,发现计算出来的数值太大,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2016-11-30):
我也想学点,怎么计算

像ABB 说的轴4、5、6允许最大转矩怎么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