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梁龙门机修方面的问题,请社友讨论

楼主(2013-09-24):
新安装一年的动梁龙门铣,一直出问题,夸张点说就是三天一小修五天一大修,工人毛领导更毛,每次厂家修后能管到一段时间就出问题。

现在又一次出现问题,机床横梁升降打不起表,主轴升降也打不起表,Y轴移动更是差,之前液压系统一直有问题说什么横梁不平衡,完了就是主轴如下雨般在滴油,换了几个密封环管了半天又出现问题。机床是安装有光栅尺的全闭环系统。

社友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哥们,一起讨论讨论。

补充内容 (2013-9-25 23:55):
我想请教两个问题,首先配有光栅尺的机床是不是都是全闭环系统,再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是光栅尺的缘故引起这种故障?谢谢讨论

补充内容 (2013-9-27 23:07):
今天床子问题基本上都找出来了,十二楼有介绍。但是也有新的问题出现,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反正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国产床子、、、

网友(点评):
哈哈,恭喜你答对了。

网友:
你买的是那家的机子?你现在是电路故障吧

网友(点评):
电路?这个问题还有待明天解答,厂家要来人,另外我已经好几天没看到机床了我们单位的维修也都停止了。

网友(点评):
告诉我 你买的龙门铣X轴的驱动方式

网友(点评):
X驱动方式是双电机双齿轮箱 驱动 还是一个齿轮驱动的

网友(点评):
双电机的,前后各一个

网友(点评):
双电机的调整好了 精度高 但两条床身都有闭环光栅尺 如果双驱动刚性差或间隙大 会频繁报警

网友A:
看来是问题多多,不是一二句话能说清的。
使用者没有制造者熟悉该机床的脾气,找生产商解决,如果生产商多次不能解决就退货或打官司。

网友:
方便发张图片吗? 还有谁家生产的机床

网友(点评):
兄弟遇到过类似情况?发图片也说明不了问题,因为目前的问题就是这样。对了之前还老出现一些软故障报警,要么等待一会,要么重启就有没事了。

网友:
横梁升降打不起表、主轴升降打不起表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是不是几何精度都没有找合格哦?

网友:
哪家机床  报个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问题多多,不是一二句话能说清的。
使用者没有制造者熟悉该机床的脾气,找生产商解决,如果生产商多 ...

确实问题多,但是我们单位项目审批复杂,之前是讨论过退货但是种种原因暂时退出了这一解决方案。

网友(点评):
估计是图便宜买的垃圾货 例如青岛即墨 江苏一带做的动龙门镗铣

网友(点评):
这个貌似说错了,700多,床子问题是有可能,我们的加工方面也有关系,

网友(点评):
700多筒式滑枕 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几何精度都没有找合格哦?

对头,现在就只有工作台打得起表。机床主轴是桶式导轨,主轴伸、缩表会一直跳动也就是主轴是斜的,然后动一下横梁又会有新的变化。Y轴的变化就是当横梁升起或降落锁定后移动Y轴在水平仪上打表也是斜的。目前还是排除机械故障的。

网友(点评):
估计明天厂家就会到

网友(点评):
Y轴同步问题 不是那么好解决的 相当有难度的技术配置问题 圆柱主轴 早就淘汰了

网友(点评):
哪个厂的哦,还在使用桶式导轨,我记得都使用的方滑枕哒,要么是滑轨,要么是线轨。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前面的没有说清楚,主轴是四方形桶式导轨,(矩形的)

网友:
设计的问题,考虑不周到

楼主:
今天机床问题基本上都找到了,打不起表3楼的兄弟说的电路方面比较接近。系统参数有变动然后就是机床在运动过程插补计算的错误。参数变化是有原因的之前机床是全闭环系统,但是光栅尺坏了以后找私人修理过没弄好然后更改为半闭环,动没动参数现在说不准因为在那次修理后一个多月才出现今天的问题,也有说法是床子用着参数会自动更改,这个问题还期待我们社坛的高手讲解。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闭环半闭环方面更改是可以随便更换的?还有关于全闭环的优点缺点。最后机床漏油是因为主轴顶端有个主轴润滑箱然后油是顺着齿轮啮合的间隙漏下来的,具体我没有看到,等到解决方案出来了在和大家讨论,另外会有主轴结构图上传、、、、

网友(点评):
双电机消隙是现在主流技术 闭环控制 消隙控制是西门子840D的张力控制技术 配合光栅尺形成的闭环控制 如果改为开环参数也要相应改变 不让会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机床问题基本上都找到了,打不起表3楼的兄弟说的电路方面比较接近。系统参数有变动然后就是机床在运动过 ...

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点评):
擦插补计算错误导致打不起表,不是机械故方面的故障

网友C:
透露下谁家生产的机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透露下谁家生产的机床

我看他不是用户,是生产厂家,出了问题不敢说,怕影响他厂的销售和声誉信誉

网友(点评):
我不是直接使用者,但是这床子最早是我接手试件验收的。700多买的也不是啥小厂家的,不说是因为这个床子我们已经闹得很不开心了,这论坛上也有他们的人,我知道。所以望见谅,我们只讨论问题。

网友(点评):
国企大厂不会有这些问题的 但是小厂玩双电机驱动挺有难度的

网友:
那有什么呢,导轨磨国内做的大部份都不是很理想,台湾或日本的在亚洲是理想一点的

网友(点评):
我们自己做的的3MX13M数控导轨磨精度不错的 已经用了5年了 精度如初 主要看你的要求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