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况下,喷漆还是喷粉贵

楼主(2013-09-25):
有人说喷漆贵,因为漆无法回收,而粉在涂装线可以回收。如果粉又分室内粉和室外粉呢?

网友:
喷漆对环境要求高,一般都要求无尘车间,喷粉相对来说底一点。
从成本来说粉要比油漆低。
从制作工艺来说,漆一般要分两道工艺,底漆与面漆,而粉一般情况只是一次。
从成品合格率漆要比粉低。

所以一般情况下漆要比喷粉贵

网友:
看需求了,上面说的都是大实话。
不过像我们有的东西只要底漆就好,还有的东西太大,喷涂要专门设备,所以选择喷漆。
没有绝对高低,只有相对,视情况而定

网友:
这个要具体看喷什么样的漆好什么样的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