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关于先导式溢流阀的问题

楼主(2013-09-25):
问大家一个关于先导式溢流阀的问题,貌似同一个型号不同厂家的先导溢流阀的安装底座的尺寸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我怎么发现BSG-03的先导溢流阀不用厂家生产的安装尺寸有问题的。

网友:
可能会有点小差别吧

网友:
你这是小鬼子系列的溢流阀。
除非是特殊阀。在液压阀上,一般不会这么干,这是自绝于客户。
假如这么干了,他公司的阀也不能安装替代别家公司的,那么市场就会受到影响。
查一下是不是样本问题,因为俺发现过一些厂家样本错误。也向对方确认过是样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