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设计中如何去除塑胶产品模线

楼主(2013-09-25):
现在塑胶产品生产过程中,产品大多会有合模线产生,但依照客户要求,不允许有合模线。因此在注塑后还需进行各种方法去除模线,请教哪位高人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模线不明显。如果能有相关资料的支持,那将感激不尽。

网友:
把分型面选在边沿上能好些,最好有图纸,具体分析

网友:
塑料产品。。分模线肯定都会有的。。
关健看产品和模具怎么设计了,一般都把分模线设计在背面边缘或是视觉不明显的地方。

网友A:
塑料制品模具一般来说都会有分模线的产生。
做塑料模具的首要任务就是做分型面,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培养的过程。
一般的分型面的技巧在模具书你都有基本的介绍。
在这里就不必要多说,好好的看看书。
其实,关键的问题在于实际运用中怎么去解决分型面产生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首先是合理的分型
其次,模具整体设计的合理
第三,加工过程的精度保持
第四装配工艺的合理性
第五:模具在生产过程中良好的注射工艺的设计和调整。
以上几点是缺一不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制品模具一般来说都会有分模线的产生。
做塑料模具的首要任务就是做分型面,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培养的过 ...

谢谢!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