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内控加工大了,怎么办。

楼主(2013-09-25):
内孔要求公差是-0.01MM到+0.015MM现在加工到+0.10MM
请问有什么办法搞小。
电镀的话费用是多少。
加热放冷能不能达到变小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镀硬铬

镀层只是敷衍交货吗?感觉上渡的东西失踪没本体结实,另外大的难加工部件也常用焊接,焊接部位的强度可以高于整体式的吗

网友:
图纸呢?  补焊以下

网友:
镀硬铬应该很坚固的。链轮内孔装配后没有相对运动,应该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镀层只是敷衍交货吗?感觉上渡的东西失踪没本体结实,另外大的难加工部件也常用焊接,焊接部位的强度可以 ...

很明显lz的本意就是应付验货嘛,

网友:
继续加工大点,镶套烧焊在加工,

网友:
镀铬,能满足要求,8楼也可以,都是亡羊补牢的做法

网友:
1.看产品要求,可镶套,钻骑缝螺丝固定! 2.将配偶件的轴加大. 3.内孔镀铬 .

网友:
烧  用火烧

网友:
看大多少,要是少的话可以高频内控,会缩空。

网友:
10楼回答很全面。
# H) n: k& [; G* E应付检验请选择3,自己装配使用选择2

网友:
加热后急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