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时,箱体的轴承孔怎么定位呢

楼主(2013-09-25):
加工时,箱体的轴承孔怎么定位呢。箱面都是不加工的铸造面。用非数控机床加工。
只有车床和镗床。

网友:
找出基准来!

网友:
要搞出基准,把铸造面精加过,或者通过其它大孔来定位
你是什么箱体?

网友:
有基准就按基准,没有基准,就新做个基准。
新做基准,俗称“搭子”是也。

网友(点评):
姜还是老的辣。详细。

网友:
六个面12条边都不加工?
没基准肯定不行

网友:
至少两三个面光一刀定基准啊

网友:
粗基准,一般我是铣出两个工艺基准出来的~

话说是什么样的箱体,竟然没有平面需要加工

网友:
可以铸造出个工艺基准啊

网友:
至少得先造一个基准出来,再加工孔吧。

网友:
做基准!实在不行焊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