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做齿轮节圆夹具

楼主(2013-09-25):
有谁会做齿轮节圆夹具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呀

网友A:
齿轮节圆夹具?拿齿轮节圆来做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节圆夹具?拿齿轮节圆来做基准?

谢谢,有在具体点的夹具设计资料吗?

网友:
想想节圆怎么测得吧,相同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什么用?
节圆是针对一对啮合齿轮的一个概念,单说一个齿轮没意义哦.
单个齿轮,有V-cylinder这么个概念,但 ...

我有个齿轮产品,内孔和外形有同心度0.03的要求,需要做节圆夹具在镗内孔。

网友C:
不是先加工内孔和外形,最后再加工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先加工内孔和外形,最后再加工齿吗

节圆夹具是以齿轮节圆定位,加工内孔,然后在精加工齿轮外形.

网友(2017-07-13):
我们公司是做本田变速箱齿轮的,有齿面珩磨。您想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交流交流哦!以内径为基准保证齿振动应该就可以了,齿外径跳动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吧

网友:
虎口钳行不) P& x. B6 V) B  c! L

网友:
这个看你要做简易的还是复杂的

网友(2017-09-11):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