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梯轴车出来的表面粗糙度不一样,怎么解决

楼主(2013-09-25):
数控车床,专机的,只用来车这根轴

轴径最大的地方大概是25毫米,最小的是15毫米
25毫米处车出来表面粗糙度很好
15毫米的地方却很差

车削速度和进给量没变

是不是要车小轴的时候降低车削速度?
听车间里调试的师傅说,降低车削速度,粗糙度更差。

求大侠指点

网友:
减少进给量,提高速度要好点

网友:
外面震刀了吧~

网友(点评):
可能表达不清楚 有时候切削量大了 会把小轴顶弯 不知道是不是属于震刀一类

网友A:
用恒转速指令

网友:
保证一样的线速度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恒转速指令

是的,恒线速

网友:
减少吃到量,恒线速度试试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