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购台攻丝机,请教社友

楼主(2013-09-25):
大家好,本人车工出身,对钳工不是很了解。想购台攻丝机,现看到swj-12和swj-16。我一般攻M12最多或者以下的,这两款区别大吗?还有买攻丝机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
看你最大攻多大的牙,选型就可以了

网友:
攻丝机不要用这种离合器式的,攻软材料不好用。可以用台钻改装。

网友:
而且攻丝机最好买大点,这样加工范围广一些。

网友A:
楼主,你好,你提供的两款攻丝机,12与16的区别在于范围,如果你要攻12的,那么我建议你用16,的、
因为你必须留下余量。比如SWJ-16,他的最大钻孔是M16,攻丝直径是M12,这是理论值,因为你还需要主轴转速啊,行程等东西。
当然,如果你懂得自己调整转数、攻牙能力就更好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提供的两款攻丝机,12与16的区别在于范围,如果你要攻12的,那么我建议你用16,的、
因为你必 ...

谢谢。

网友:
同意7楼意见

网友:
7楼说的很对的!!

网友(2014-05-07):
楼主你好,购买攻丝机涉及到很多技巧,比如有气动的,还有电动的,气动的有正宗台湾的,还有山寨的,台湾的也有好几个品牌和不同时期的型号,各有优劣,电动的就更复杂了,包含伺服系统,减速系统,丝锥夹头,操作方式(数码管/按键屏/触摸屏)等,电机,等,根据你攻丝的不同材料选型又有讲究,选择速度快的必然力矩小,选择力大的必然速度慢,所以说攻丝范围和攻丝速度是矛盾的,你可以把你们的需求说下,一般是攻多大的,什么材料,我可以给你一个参考。(在下专业从事这类产品)

网友:
同意七楼,另外就看选择什么样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