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凑兴出个趣味题,这是以前我们得到美国订单的一个图纸

楼主(2013-09-25):
是以前我们得到美国订单的一个图纸,年产量6万件,出价偏低,为了保证中间商的我们和美国人都有利可图,只能向30人以下的乡镇小企业订购,我们也没想出什么好方法,结果被一位供应商师傅给解决了,做得比美国人好,价格低,

主要是那段圆弧怎么做,有人出方案的话,答案在国庆节后给出。

补充内容 (2013-9-25 21:53):
图纸中的厚度我记不清了,12改成9吧,这样容易使人想到答案,不会少于9了

补充内容 (2013-9-26 07:57):
可能长度有180,记不清了

网友:
楼主是要问怎么做简单还是怎么样?

网友(点评):
要简单方法,你想6万件,人少,怎样低成本,快

网友(点评):
能想到的有3种方法:1.钢板下料,弧面精铣,粗糙度3.2,铣平反面及两侧。2.仿形加工,下板料后仿形铣弧面。(1和2加工4个沉头孔,用钻模配合台阶钻)3.45钢(ZG310-570)精铸成形,弧面及反面抛光,4个沉头孔可精...

网友(点评):
呵呵,精铸最便宜,但线性方向会产生15丝左右的正负偏差,所以精铸也是精度最差的。

网友(点评):
第1点少了一句,弧面精铣后,冲压成形弧面,然后再铣平反面及两侧

网友A:
能否做成150宽的带钢,然后锯成一段一段的。个人愚见。

网友(点评):
好,一步被你想到了,他们是定制了50宽的精钢条,割断的

网友(点评):
你意思是圆弧轧出来的,没人想到,说不定能行,行的话比我们的方法还好,有人给出用机加工的方法做圆弧吗

网友(点评):
那带钢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点评):
150宽钢条,圆弧压制出来

网友(点评):
50宽的割会比冲快吗,

网友(点评):
年产量6万件 ,定制钢带有难度吧。

网友:
高手多啊,事情就是这样的,有些不用太复杂就可以解决,学习了。

网友:
50宽的钢条,做模具冲出R来,然后钻床台阶钻

网友(点评):
那我请问一下,圆弧使出来了,下面的平面在加工一下吗

网友:
图片中尺寸是mm
那就
粉末成形。(不惧你圆弧)
钻孔。

网友(点评):
代价和机械性能呢?

网友(点评):
粉末冶金机加性极差

网友(点评):
45钢能用粉末冶金吗?

网友(点评):
粉末冶金,这张图上通孔可压出,但沉孔工艺困难,用钻头钻很伤刀,不容易找到刀具

网友B:
弄个八面体,每个面都装上一块扁钢,然后整体车大圆。。。。。。需要一个很大的车床。。。。。。

网友(点评):
想着就搞笑,不过确实有创意!赞一个、、、、

网友(点评):
8面体?你计算过了吗

网友(点评):
圆弧半径15.6米。

网友(点评):
好可爱的答案

网友(点评):
R小点可以,十几米太大了。不说有没有这么大立车,就算有,那得什么价啊?

网友(点评):
确实想法很新颖的,赞一个

网友(点评):
想法不错,只想不算的结果就是貌似行

网友(点评):
你的工作台好巨壮,不过小尺寸的零件这倒是个好方法

网友(点评):
我开始也是这样想的,后来算了一下半径15.625M.我都还没见过这么大的车床。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不错,量大的话可以做个专机啊,参数算好的话成本不会太高,连钻孔都可以一次完成

网友(点评):
创意不错,眼前一亮!赞一个!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应该也是可行的,车方的原理。http://tieba.baidu.com/p/2089436918

网友(点评):
这方法不错,我弄过小的。

网友:
这圆弧我想了个不太靠谱的机加工方法,但还想说说自己的想法。望大家勿拍 呵呵
在立铣上用平口钳夹150钢条两端面(之前150~50尺寸已好。板厚至少12.5)。用模具钢调质好线切割圆弧凹型(圆弧面表面需处理过硬度一定)铁块,其大小正好能放在钢条下面平口钳垫块之用。加紧,用榔头在中间部分敲两下至垫块圆弧凹型与钢条面接触,不能移动至紧密。(12厚150长的钢条加紧在受力的情况下使其变形,因圆弧大,变型小,松开应不太板变形的,会反弹)再用刀盘飞已 刀至尺寸 就行了。

网友(点评):
思路不错,实施困难。

网友(点评):
这个有创意,喜欢!

网友(点评):
反弹量不一定准

网友:
没想出什么好方法,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这种带钢用冲压床可以不呢?直接做一条生产线,带钢用带轮传动过来,下面做一个模型,接着每次都冲压,接着割断,用摇臂钻钻,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点评):
注意上下表面均为切削加工的粗糙度符号。

网友(点评):
粗超度凭记忆画的,不严肃

网友(点评):
请大侠赐教下,切削与非切削的粗糙度符号有什么区别吗?画图一直都没注意过呢!

网友(点评):
这东西最快就是 挤压 冲压慢些

网友:
撸主,我想问问这玩意单价多少你们做的时候 ?我看看差距 ~

网友(点评):
我工程师啊,不知道,总比加工长方体带孔价要高一段,加上美国与中国的价差,但没到在加工上玩奢侈的条件,我猜想

网友:
150的带钢再用刨床(做把刀具)刨出那个圆弧

网友(点评):
效率与代价?

网友(点评):
这样效率太低了,

网友C:
模锻可以不?顺便冲孔,后面工序只需要扩孔跟表面处理

网友(点评):
请注意对于切削与非切削的粗糙度符号标注区别。

网友(点评):
这是我凭记忆画的,不是原图,粗超度表示可能有点出入

网友(点评):
老师批评的是,是俺疏忽了...

网友:
        其它工序按常规加工,弧度才0.18,用个200大的刀盘直接铣,稍微倾斜一下主轴头都搞定啦,而且粗糙度3.2可以轻松达到。这对于真正工程师来说是没什么难度的。

网友(点评):
思路很好,要解决的是起刀与退刀位置。

网友(点评):
你加工出来的圆弧是凹的

网友(点评):
很简单,行程前刀出来即起刀。又不叫你全部走完。

网友(点评):
看到算你学了真正的一招,没有10年以上工艺经验是想不到的。

网友(点评):
喔,你是高头先切,到刀盘中间退出

网友(点评):
这次被你抢先了!同喜!

网友:
仿形刀具?

网友:
凑数,抛砖引玉。

网友(点评):
买50mm的钢带,再开个冲压模具,铣孔,磨平面(同上)

网友(点评):
楼主特地说一声把图纸上的厚度尺寸12改为9,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点评):
伏枥师傅看来已经想到解了,

网友(点评):
总长现在改成180

网友:
侧夹紧加底面拂支,玉米铣刀

网友:
楼主首楼有了图纸,后面又特地说一声把图纸上的厚度尺寸12改为9,这个改动当然有玄机。

网友:
公差不详,表面粗糙度3.2,如果让我们做的话会征询轧钢厂意见,150或者180的宽度精轧到位,弦高0.18的圆弧也是精轧,圆盘锯下料50.5,磨两侧面,双工位打孔。
另外一种办法是定制50毫米宽冷拉45号钢带,下料150或者180毫米,自己制作一台定心圆弧磨制工装,0.18的加工量还是好磨得。

网友(点评):
6万件一共多少吨位,钢厂精轧?

网友(点评):
看后续是否有订单,另外我们这里有人做这种设备,价格并不高。

网友:
冷挤压吧...........

网友D:
如果去模具材料店备过板料的,会知道他们的加工方法。
材料从钢板气割下来,周边用切边机铣过后,上下平面直接用平磨磨出。这样得到的板料,如果是薄板,往往会有很大的拱曲。
那么,如果楼主的工件在底平面加工好之后,翻身两端垫高用电磁工作台吸住后平磨,应当是最方便的方法了。
磨出来的工件,也符合楼主“做得比美国人好”的评价。
道理上说得通,只不过是不是这样做的呢?
把工件当简支梁,计算一下:
由简支梁均布荷载下的最大挠度计算公式
Ymax = 5ql^4/(384EI). 可得
q=Ymax(384EI)/5l^4
式中:
Ymax 为梁跨中的最大挠度(mm).
q 为均布线荷载标准值(kN/m).
E 为钢的弹性模量,对于工程用结构钢,E = 2100000 N/mm^2.
I 为梁的截面惯矩(mm^4).

本例截面为矩形,矩形对于中线(垂直于h边的中轴线)的惯性矩b*h^3/12.
有b=50,h=9
于是I=50*9^3/12=3037.5

已有:
Ymax=0.18
E= 2100000 N/mm^2
而l=150,150^4=506250000
代入公式,即

q=0.18(384*2100000*3037.5)/5*506250000=174.18(kN/m)

电磁工作台能否提供这样大的吸力?
网上搜索到的电磁工作台的吸力范围为20-130N/cm^2
按最大吸力计算,对于工件,可以提供的吸力为130*5*100=65000(N/m)=65(kN/m),明显不够。

楼主刚才又有补充说明,把工件长度改为了180,l则l^4为180^4=1049760000
则q值相应变成q==0.18(384*2100000*3037.5)/5*1049760000=84(kN/m)
还是不能按此法制作。

网友(点评):
最近发现很多应用变形的东西和地方,自己最近设计的一个精调机构,也应用变形,就是不会计算。

网友(点评):
你意思是故意多写个0,或故意少写个0,就行了,碰到过好这口的

网友(点评):
山外山,人外人。我想到这个方向,但是这些公式就不行了,这是有些加工经验罢了

网友(点评):
山外山,人外人啊

网友(点评):
算的精细,厉害,膜拜!一直学着攒经验,把书本知识都忘记了。。。

网友(点评):
发现彭老师一个小错误: q=84(kN/m) 吸力180*5*100=90(kN/m) 刚好够

网友(点评):
膜拜,门童的材料力学全部给老师了!

网友(点评):
看到大师的公式,感觉大学的材料力学还的捡起来呀

网友(点评):
佩服大师

网友(点评):
彭老已经在机械领域悟道了!佩服!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管料啊
直接买过来磨磨底面 然后钻孔

网友(点评):
钢管直径要31.3米。

网友(点评):
哦 没仔细算 呵呵~

网友:
能不能做个工装车出来,不能当我没说,嘿嘿

网友(点评):
这么大半径简直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去模具材料店备过板料的,会知道他们的加工方法。
材料从钢板气割下来,周边用切边机铣过后,上下平面 ...

可能我记忆中的长宽高有些出入,他们就采取你的做法,也可能平面磨床的磁力吸盘,比市场上其它磁力吸盘力气大,反正他们试了成功了,没计算,表面圆弧我打过的,合格,

至此答案已出来了,只好公布了

网友(点评):
这个有内应力存在,允许这样吗?

网友(点评):
变形初期少量是全弹性的,会完全恢复,变形过头才塑性变形,

网友(点评):
材料力学我也头疼厌恶,只记得少量概念

网友(点评):
我在底层的回复感觉有误,这个是没有内应力的。它不过是利用变形,把原本应该走弧线的刀具轨迹,给调成走直线的,应该不存在内应力。

网友(点评):
不过从材料力学的角度上分析,如果电磁吸盘作用在这个简支梁上的力可以看作均布载荷,那么这个曲线理论上就不是圆弧。因为在中间梁段上的弯矩并不恒定,只有“⊥⊥”这种形式的载荷才能形成理论上的圆弧。

网友(点评):
你深究了,这产品是英格索兰门禁装置上的一个零件,美国供应商到英格索兰拜访了解使用情况后,提出用两段斜线代替圆弧,照样用,英格索兰同意了,后来转到我们手上,我们老板胃口不小的,但美国人还是觉得划算,

网友(点评):
看这用途,确实是深究了。但若是什么飞机导弹上的,还是需要深究的不是? :)

网友(点评):
虽是雕虫小技,但要想出来还是需要经验和灵感的。

网友(点评):
学习了,高手,这种例子应该放到材料力学的教材上,这样的教材就不会学着枯燥无味了

网友:
技术贴。简单易懂,顺便复习下变形

网友:
这个是压条吧   可以冷拉出型钢 再锯床下料 打孔 抛光

网友:
还是老师傅经验丰富的!

网友:
如果是我,我用砂带磨削,150mm宽带钢连续通过砂带机,砂带磨削方向垂直于150宽带钢的运动方向,通过控制砂带压板的弧面形状来控制尺寸精度。不过运动方向互相垂直,连续磨削可能有些问题,6万件比较少,一块一块磨削足够了。做个简易下压压板的砂带机架,成本1000块钱估计都搞定了,尺寸精度控制靠下压量控制,用挡块限位调节控制

网友(点评):
我看来这个方案是可行的,我一直考虑用成形磨,但是砂轮需要整形比较烦,还是用砂带效率高。

网友:
长见识那

网友:
做个模具拉丝成型,锯床下料,专机平头,然后加工几个孔应该可以。粗糙度3.2应该也能达到。

网友:
哎,又长见识了,多谢楼主。

网友:
长见识了,多谢楼主。

网友:
直接拉全部成型,中频加热,带锯切断。我肯定做过 类似的工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锻可以不?顺便冲孔,后面工序只需要扩孔跟表面处理

请教下大侠,粗糙度区别是什么呢?画图一直都没注意过呢?

网友(点评):
粗糙度分去除材料跟不去除材料两种,前者是车、铣、磨、刨等工艺,后者是铸造、热轧、冷轧、锻造等工艺,前者粗符号为三角,后者是小圆,这是常识...

网友:
巧妙的方法,老师学习了!

网友:
做一工装,仿形走圆弧,磨出来应该可以吧

网友E:
原谅我的无知吧!

L1>L2

L1'<L2'
求材料变形视频啊。。求材料内部受力分析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去模具材料店备过板料的,会知道他们的加工方法。
材料从钢板气割下来,周边用切边机铣过后,上下平面 ...

伏枥学士您好:
佩服您的工艺!
在此请教个方法,就是定做一把180长哑铃形的铣刀,把180宽的带钢这么一溜铣过去,再切断,如何?
先谢谢赐教!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点评):
接触面太大,不可行!

网友(点评):
可能行,虽然切削宽度达,但落料准的话,切削厚度非常小,要问做得多的人了,直觉好

网友(点评):
不行,铣刀是回旋的,形成的是锥面,不会形成圆弧面

网友(点评):
没理解好意思,说错了

网友(点评):
要一刀滚过去形成圆弧,刀片拼接要好,而且刀片要做成仿形的。不然就会像前面的仁兄说的成锥形了。另外这样切3.2的粗糙度不好保证

网友(点评):
钢厂提供应该是卷料,你准备展平后裁断为一定长度后装卡切削还是展平时连续切削?

网友(点评):
当然是展平时连续切削了。

网友(点评):
那么就得设计制作一台专机了,这台机器的制造和使用成本需要摊在6万件制品上。另外这样制作,考虑到刀具寿命,需要留出的加工余量要大于磨削工艺。横向切断与原工艺相比,料耗与制作成本也大。这样几个方面考虑,...

网友(点评):
看来是不可行了。

网友(点评):
直接修砂轮,成型磨削,但修整砂轮要求高,有没有靠模架。

网友(点评):
好像不用专机,卧式铣床能搞定,成型刀后刀面曲线对头的话,用较长时间后,前刀面磨掉点又可继续用,寿命长的,关键切得厚了,机床累,切0.10.2的伤刀,切多少对头,胡猜下0.5吧

网友(点评):
板料见到是直的,不是盘的

网友(点评):
那是销售商展平再切断的,不是钢厂交货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去模具材料店备过板料的,会知道他们的加工方法。
材料从钢板气割下来,周边用切边机铣过后,上下平面 ...

本来想说:
简支梁均布载荷下的挠曲线并非圆弧,用您的方法只能保证最大挠度处的曲率半径为R。。。。

后来计算圆弧与挠曲线的最大间隙时才发现那段圆弧的曲率半径太大了,只要保证挠曲线的两个端点和中点落在圆弧上就已经极好的拟合了。

拜一下 伏枥 大侠

网友:
成形砂带磨,样板检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去模具材料店备过板料的,会知道他们的加工方法。
材料从钢板气割下来,周边用切边机铣过后,上下平面 ...

按最大吸力计算,对于工件,可以提供的吸力为130*5*100=65000(N/m)=65(kN/m),明显不够。

楼主刚才又有补充说明,把工件长度改为了180,l则l^4为180^4=1049760000
则q值相应变成q==0.18(384*2100000*3037.5)/5*1049760000=84(kN/m)
还是不能按此法制作。
把宽度加大50mm变成1000mm一次可加工多个,力就够了。

补充内容 (2013-9-27 10:53):
考虑错了

网友(点评):
请问学历。没学过材料力学,不懂kN/m 这个单位的意思?

网友:
卧铣床飞出来就行!一次干两个,3分钟一次!

网友:
不知道那个0.18要求是否检验很严格,不严格的话若材料是薄一点的的话,强力点吸盘吸住磨床加工,滑枕铣床加工

网友:
冷拉成型,切割下料

网友:
学习了,真是老师傅经验多啊

网友:
因为整个圆弧的高低差只有0.18而且12尺寸为9也行!那弄个工装在车床上把它当作球面或锥面的一部分来加工不知可否?

网友:
比较喜欢有人提出的砂带磨加工思路

网友:
冲压成型

网友:
用冲床和模具制作就可以了。

网友:
在立铣上用成型刀走一刀就好.

网友:
真是好贴,希望多点这样的贴!

网友:
楼主,我也掺合下,我的想法是:利用弯板机把工件弯出一个角度,然后用刨床铣反面大平面,最后钳工钻孔。

网友:
学生,,表示看不懂,不过涨知识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应该是先加工外形和四个孔,如何用四个孔固定到工装上,在加工圆弧,不方便车加工也可以铣加工--仿形或者固定在转盘上面

网友:
论坛的高手真多啊,认真学习了。

网友:
不行把铣刀磨了吧

网友:
如果要用机床加工,推荐车铣复合加工中心一次到位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做成150宽的带钢,然后锯成一段一段的。个人愚见。

四孔上牢,装在R型的工装上平面磨

网友F:
根据R值做个六面体工装,留个卡盘加持的圆台,四个面上按图纸尺寸打好螺纹孔,一次能装夹4件,用合适大小的车床车就行,毛坯就用相应厚度的钢板就是啦

网友:
先下料,将各面铣到规格,然后加工4个孔,最后搞把成型铣刀直接卧铣弧面成形

网友(点评):
要成形铣,就800长一段料,整块成形铣出(压板中途可转移),

网友:
个人愚见,一铣,二钻孔,三做一个工装加工中心铣圆弧,因为只有几十丝的高度,HRC60硬质合金刀比较好加工!四去毛刺。

网友:
钻孔如果还要提高效率,可以用多孔钻,一次加工完成

网友:
此帖卧虎藏龙啊

网友:
粗抽方式成截面形状,而后只要切断光面,再上钻模。我们做精抽管做过(材料是20#或10#钢),建议找这样的供应商问一下。

网友(点评):
精抽工艺,前面字打错了。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这样加工
1)复合冲模,一次冲4个直径5的孔+冲断
2)加工4个沉头孔
3)因为上下面有粗燥度要求,飞底面+成型飞刀飞弧面
完成

网友:
人外青山人外人啊

网友:
车铣成本高冲感觉精度达不到,感觉是不可以先冲再用成型的大砂轮磨一下。

网友(2014-02-28):
感谢lz热心分享和解答。真的是大开眼界啊。感谢彭老!

网友:
冷拉,
分段,
钻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根据R值做个六面体工装,留个卡盘加持的圆台,四个面上按图纸尺寸打好螺纹孔,一次能装夹4件,用合适大小的 ...

这个方法有点意思,学习了

网友:
经验之谈…受教了!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用10的扁钢         上磨床圆弧砂轮磨出带圆弧的钢带,然后切断,在加工4个孔,这样效率较高。

网友(点评):
再或者就是直接用10的板料做成4方,钻孔后在磨圆弧。

网友:
学习了,老师傅很厉害。我们要学的还有很多呢

网友:
看了回复在知道自己有多大差距,没得说努力学习

网友:
很有意思

网友G:
我的想法,从下料开始,整张大板,用水刀切割,或激光切割,直接切出长,宽,小孔尺寸,快还便宜,省料,普铣飞出一面,再用水刀或者激光切割干圆弧,非常快,质量也很好,上钻床做简易钻模在扩孔
但是电加工和机加工刀花不一样,看老美能同意不,不行可以先扩孔,以四个沉头孔做简单胎具上数控铣,立着也是一刀活QQ282340359我 给你找地方

网友(点评):
"水刀或者激光切割干圆弧"?请再看看图纸。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想法,从下料开始,整张大板,用水刀切割,或激光切割,直接切出长,宽,小孔尺寸,快还便宜,省料,普 ...

在喷砂,弄掉 电加工的痕迹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加工  谢谢楼主的分享 和各位老师的讲解

网友:
长了点见识~~

网友:
这个案例怎么感觉和木工篾匠某些传统技艺类似啊,就是利用形变回弹,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忘记了

网友(2014-08-11):
这个就是经验积累啊,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老师傅经验丰富

网友:
跟各位高人学习下!

网友:
直接冷拉异型材直接下料不行?

网友(2014-09-11):
长见识了,还是老师傅厉害。

网友(2015-03-10):
看了大家的帖子,才发现自己还没有入门呢

网友:
学习了,不错!感谢各位前辈们

网友:
看到这个批量6万就头疼  主要是价格不知道是多少啊   机加工貌似最快就拉钢条回来锯最快了. _, y, D  a1 s8 T3 i
。如果其他机器加工  貌似这个R不能保证啊。

网友:
高手啊,我等只想到车铣来达到!!!

网友:
高手很多,菜鸟前来学习

网友:
热锻,冷挤压,打孔,或者直接冷挤压,打孔,工人不要10个就可以了

网友:
拉刀直接成形,再做钻孔模具。

网友:
我去,太狠了,开眼啊

网友:
一上公式,立马就觉得不是一个次元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去模具材料店备过板料的,会知道他们的加工方法。
材料从钢板气割下来,周边用切边机铣过后,上下平面 ...

很好,好巧妙,赞

网友:
积累老前辈门的经验!!

网友:
成型刀如何

网友(2015-07-25):
佩服老师傅

网友:
。。。。。板子不厚,只是R面,不是球面。。板子不厚,。先铣平一面,上磨床,两头垫起来18丝,磨平拿下来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记忆中的长宽高有些出入,他们就采取你的做法,也可能平面磨床的磁力吸盘,比市场上其它磁力吸盘 ...

这样真的可行么?你这么做是取了个临界值呀  就是调电磁吸力正好使板材弯曲变性的的凹端(就是指峰谷)的最低的那一点跟电磁铁接触,我想请问 这个吸力是怎么调的?    如果吸力过大则工件跟电磁铁就不是线接触 而是面接触了 回弹后最上面就不是圆弧而是平面了  如果吸力过小 那弧度肯定是不够0.18的。  所以真心想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找到这个临界值的(不会是试验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谅我的无知吧!

L1>L2

这是弹性变形 不是塑性变形 没应力的  变形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去模具材料店备过板料的,会知道他们的加工方法。
材料从钢板气割下来,周边用切边机铣过后,上下平面 ...

伏枥大侠,我有个疑问 能否帮我解答???这种方法真的可行么?像这么做是取了个临界值呀  就是调电磁吸力正好使板材弯曲变性的的凹端(就是指峰谷)的最低的那一点跟电磁铁接触,我想请问 这个吸力是怎么调的?    如果吸力过大则工件跟电磁铁就不是线接触 而是面接触了 回弹后最上面就不是圆弧而是平面了  如果吸力过小 那弧度肯定是不够0.18的。  所以真心想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找到这个临界值的(不会是试验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个八面体,每个面都装上一块扁钢,然后整体车大圆。。。。。。需要一个很大的车床。。。。。。

有想法,大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做成150宽的带钢,然后锯成一段一段的。个人愚见。

钢条穿孔,卷成圆弧,割断加工下平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样真的可行么?你这么做是取了个临界值呀  就是调电磁吸力正好使板材弯曲变性的的凹端(就是指峰谷)的 ...

不用计算,调整磁力到板的低点与夹具接触就可以磨了。可以试试计算三点支撑的简支梁的变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用计算,调整磁力到板的低点与夹具接触就可以磨了。可以试试计算三点支撑的简支梁的变形。

你确定理论跟实际是无缝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用计算,调整磁力到板的低点与夹具接触就可以磨了。可以试试计算三点支撑的简支梁的变形。

那你的意思就是目测了?  你真的觉得可以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确定理论跟实际是无缝连接的?

一般来讲,我们所接触的面接触,其实是有缝隙存在的,本质上是多个高点的接触;我们所接触的点接触,在微观上讲,是面与面的接触。

这个案例的方法,实际加工出来的弧面肯定不是标准的圆弧面,近似与圆弧而已,取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来讲,我们所接触的面接触,其实是有缝隙存在的,本质上是多个高点的接触;我们所接触的点接触,在微 ...

真醉了  就最后三个字  说到点子上了  你老往围观上扯  我也是醉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6-03-11):
八面体那个是怎么做的?没太明白。

网友:
这个弧面可用把立铣头偏转一个角度,用单飞刀加工弧面,质量较好,速度快

网友:
磨的外观是漂亮,不过效率太低,圆弧面可以采用拉削方法,一次成形,一分钟都不需要

网友:
钻四个孔可采用多轴器加工,一个行程四个孔全部搞定

网友:
用材料力学弯曲形变,加工,在弹性形变变回去这也能想到果真牛逼

网友:
真实厉害,想不到这样的结果。

网友:
加工的核心技术在工艺

网友:
高手啊!拜读

网友(2019-12-21):
这个方法确实是需要经验才能出来的,厉害!

网友(2021-12-02):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被车铣复合洗脑了,也不愿再多动脑子思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记忆中的长宽高有些出入,他们就采取你的做法,也可能平面磨床的磁力吸盘,比市场上其它磁力吸盘 ...

高手!受教了!

网友(2022-05-06):
化繁为简,牛

网友(2022-06-08):
切削加工的粗糙度符号。

网友(2022-09-02):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2023-02-02):
我司做过类似的零件,零件的圆弧表面喷涂过等离子碳化铬,当时是用线切割加工的。图纸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去模具材料店备过板料的,会知道他们的加工方法。
材料从钢板气割下来,周边用切边机铣过后,上下平面 ...

只考虑了磁吸力,没有把磨床因素考虑进去!!用多少粗细的砂轮,多少转速,每次研磨进给量多少?这些都没有算出来啊!!研磨时产生多大的摩擦力,能不能吸得住?另材料有9-12MM厚,用磁力强吸,研磨时砂轮作用力在板面,材料刚性回弹,产生工件报废的现象?

网友(2023-04-07):
好思路,以后有机会一定借鉴借鉴。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方法对楼主的这个零件估计不合适。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车床。就算有。工时也是天价

网友:
高手在人间啊,都不错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