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与轴的配合公差,太难搞了,总是出问题

楼主(2013-09-25):
轴承与轴的配合公差,太难搞了,总是出问题。尽管有理论上的支持,但实际做起来到装配的时候就麻烦啦。

请问轴承与轴的配合怎么给才合适,希望有这方面的老师傅能指点下。比如30的孔,这个轴与孔的公差该怎么给较合理?

网友:
使用条件不同,公差不同,建议楼主找本公差与配合的书先看看,再了解一下轴承的使用情况。

网友:
关键看用途,你需要什么样的配合,这样回头照着标准选是没问题的,标准都是经过科学计算和实践检验的、

网友:
用精车和精镗,有条件还可以用磨,这样容易保证尺寸

网友:
30 的 应该0.01 就可以了 能轻轻拍进去又能取出来  关键是看你用在哪里有什么要求

网友A:
选基轴制,H7(0.021/0.000),小间隙配合,抹上油,能旋进去。如上。

或选K7(0.006/-0.015),过渡配合,得用手锤打进去。

得根据使用条件定!

网友:
配合无非松紧。松紧之间,谓之过渡。需要相互运动,必须松;需要传递扭矩的,必须紧;不传递扭矩,也不相互运动的,谓之定位;这是几本偏差。
然后就是定公差等级。

网友(点评):
对,根据需要来确定配合

网友:
设计选择正确配合,加工的尺寸误差、形位误差和粗糙度是否达到图纸要求是重、难点工作。

网友:
最近也在设计轴、轴承、轴承座。回帖,也是在回顾我的设计思路。
首先,是用在什么位置。
第二,使用精度确定多少,轴向是否有作用力,选择轴承的种类,精度,
第三,用什么样的配合,间隙,过渡,过盈。  转速,轴旋转的跳动精度。
查完书,就忘记,这该怎么办。。。。。
用NSK的轴承,7001,6001p4.

网友:
GB/T 5371-2004 极限与配合 过盈配合的计算和选用
简单点看《机械设计》过盈连接,复杂点看材料力学,弹塑性力学,铁木辛柯、加道林。
实际点,敲吧,没人看力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基轴制,H7(0.021/0.000),小间隙配合,抹上油,能旋进去。如上。

或选K7(0.006/-0.015),过渡配合 ...

网友B:
要看动圈和静圈是内圈还是外圈,内圈静外圈动,比如车轮,内圈搞个间隙配合吧,外圈搞个过渡配合,具体值查标准,加上经验取值;内圈动外圈静,比如电机输出轴到轴承座类似的结构,内圈搞个过渡配合,外圈搞个间隙配合,具体查资料。我是这样认为的,仅供参考!

网友C:
哈哈,说到这个我就郁闷了,最近也是一个30的轴上,用到过盈配合,我给了0.01的最大过盈,然后车间装配楞是嫌太紧不好装配把我给告了。于是据说是高级工程师的一位副总把我训了一顿,要求我把孔加大,以便装配省事。

网友(点评):
当时质检的也在现场,却没有进行任何检测。

网友(点评):
1丝的话配H7应该用套管很容易敲入的。应该是制作的时候制作没达到要求吧。

网友(点评):
对的,但是就是不愿意检验。外协做的,有没有其他因素就不可知了

网友:
看怎么用,间隙,过盈,过渡

网友:
一般H7/k6.
要是表面处理和加工工艺好的话。H6/js6也可以啊。
看楼主对轴与孔有什么要求了。
====================================
轴承与轴的配合公差标准
①当轴承内径公差带与轴公差带构成配合时,
在一般基孔制中原属过渡配合的公差代号将变为过赢配合,如k5、k6、m5、m6、n6等,但过赢量不大;
当轴承内径公差代与h5、h6、g5、g6等构成配合时,不在是间隙而成为过赢配合。
②轴承外径公差带由于公差值不同于一般基准轴,也是一种特殊公差带,大多情况下,外圈安装在外壳孔中是固定的,有些轴承部件结构要求又需要调整,其配合不宜太紧,常与H6、H7、J6、J7、Js6、Js7等配合。  附:   一般情况下,轴一般标0~+0。005 如果是不常拆的话,就是+0。005~+0。01的过盈配合就可以了,如果要常常的拆装就是过渡配合就可以了。我们还要考虑到轴材料本身在转动时候的热胀,所以轴承越大的话,最好是-0。005~0的间隙配合,最大也不要超过0。01的间隙配合

网友(点评):
看错了,还以为孔和轴呢,下面给你贴一个表。轴承的话js6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基轴制,H7(0.021/0.000),小间隙配合,抹上油,能旋进去。如上。

或选K7(0.006/-0.015),过渡配合 ...

为何选基轴制,而不是基孔制。

网友:
最近轴承问题很多啊

网友:
这个表格你看一下,对照的要求选选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动圈和静圈是内圈还是外圈,内圈静外圈动,比如车轮,内圈搞个间隙配合吧,外圈搞个过渡配合,具体值查 ...

您这样的说话我昨晚查资料看到过,书本上是这样说的,同时谢谢您的回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基轴制,H7(0.021/0.000),小间隙配合,抹上油,能旋进去。如上。

或选K7(0.006/-0.015),过渡配合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说到这个我就郁闷了,最近也是一个30的轴上,用到过盈配合,我给了0.01的最大过盈,然后车间装配楞是 ...

呵呵

网友(2013-12-19):
以主轴轴承为例,每一套轴承的内径公差都是不一样的,相应轴加工完以后要根据轴承厂商标注的公差来选配轴承,或者根据轴承的精度来加工轴。轴承厂家一般都会提供经验配合数据,仔细学习一下人家的样本,严格按数据走,应该不会有错。我手头只有NSK精密轴承样本,P184就有轴承与轴的配合公差数据。

网友:
配合情况要根据你的使用、加工情况来的,还有轴承的规格
 比如壁薄的轴承,选择过盈配合的话,过盈量不能太大,否则轴承发卡。。
   如果要安装容易,就可以选择间隙配合,但是要注意预紧,否则容易走外圈或者内圈。。
 我们一般过渡配合选择的多,要根据具体情况来

网友(2014-03-20):
具体看使用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