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角度的利弊,十几年的车工顿悟,学习太有必要

楼主(2013-09-25):
最近在加工辊体件,长度4000mm,内孔190-195mm之间,刀杆直径130mm,要求内孔全加工,两头加工,也就是每头加工两米,开始用90°刀具加工,很失败,颤的厉害,后来采用70°刀具,效果很好,十几年的车工顿悟,学习太有必要。

网友:
。。。表示新人。。来学习。。可以说说为啥吗

网友(点评):
加工长轴类工件刀具的角度对加工影响很大,刀具太直(譬如正偏刀90°)切削力太大,刀具太偏(譬如45°或更小)切削力小了,但切削面太大,加工长的管件内孔也是同样的道理,还请指正!

网友:
俗话说车工看刀。

网友:
什么床子可以加工两米的内孔啊,能否上张图

网友(点评):
8米12米的50卧式车床等大型设备,可以去百度看看,

网友:
如果是盲孔用什么刀呢?

网友(点评):
可以先加工完,再将其中一口堵死,可热装(过盈配合)或焊死,一般还没有这种情况,谢谢您的提问,还请指正

网友:
学习的时候师傅说:三分加工七分刀具。应该就是这个理!

网友(点评):
有句业内老话;车工细长轴,钳工细长孔,刨工细长板,这就是机加工的魅力所在

网友A:
能加工两米长内孔的车床?俺土鳖,求图求真相

网友(点评):
大型设备有很多,10几米的卧式车床很常见,您可以搜一下

网友: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还请楼主做一下具体分析 让我没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请参考二楼回复

网友:
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点评):
请参考二楼回复,大家互通有无,互相学习

网友:
90度刀具所受的轴向力大于70度的车刀,而且刀具是细长轴。比如,一把10毫米的钻头,夹持同样的长度,磨成180的平底钻打孔时肯定比118度的钻头抖动的厉害,因为轴向力变大了,杆件失稳

网友:
不是90度的主偏角的切削力最小

网友B:
十几年的车工才得此顿悟有点晚 还好能顿悟

网友(点评):
您的车工技艺未必如我,我也只能一笑

网友:
成败在刀

网友C:
楼主刀杆上装的是一把刀吗?如果余量大,装两把刀,同时吃削,效果更好

网友D:
我觉得楼主把十几年的车工经验总结分享一下,一定会很火爆的

网友:
有没有尝试改变下车削的方向呢?

楼主(2014-06-07):
引用 网友B:
十几年的车工才得此顿悟有点晚 还好能顿悟

大师您贵姓?

网友:
楼主说说外径多少,刚性怎么样?

网友E:
主偏角对于细长轴或长悬伸加工的影响楼主可能还是没整的十分明白,不是怀疑楼主十几年的经验。

网友:
车工一把刀说的一点也没有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偏角对于细长轴或长悬伸加工的影响楼主可能还是没整的十分明白,不是怀疑楼主十几年的经验。

谢谢你的意见,我不会采纳和接受的

网友(点评):
没事,我也知道。所以我就喊一声,你可以继续睡的。

网友(点评):
你的这个回复不切主题。

网友:
lz把颤振归为失稳?我持保留意见

网友:
得去现场看看啊,看不出来所以然啊

网友:
是从受力分析的角度去看吧,

楼主(2015-09-16):
引用 网友E:
主偏角对于细长轴或长悬伸加工的影响楼主可能还是没整的十分明白,不是怀疑楼主十几年的经验。

您的刀具75°偏向错误了

网友:
就综合的切削力来说,90度刀的切削力是最小,楼主所说的这种情况,改用70度刀有明显改善的原因,个人认为如下:用90度刀时,刀杆只承受轴向力,而没有径向力,切削中的一些不稳定因素会导致刀杆径向失稳,改用70度刀后,刀杆承受一定的径向力,这个径向力是远大于切削中的那些不稳定因素所带给刀杆的径向受力的,同时刀杆的刚性又与径向切削力自动达到平衡,所以切削过程就变得平稳了,比如车细长杆时,采用跟刀架的情况下,一般选择75度左右主偏角的刀度,即便不用跟刀架,一般也要选择主偏角小略小于90度,以全工件承受适当的径向力,从而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以上所述,欢迎各路大侠指正。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反正大家都是有害因素,让稳定的有害因素超过不稳定的有害因素,虽然最后刀杆弯的更加厉害了,但是反而更加稳定了,对不对?

网友(点评):
这是偷换概念,难道受力就一定是有害因素?比如常用的粗镗刀,多是两刃的,为什么呢?对称的两个径向力可以达到一定平衡,变害为利。如果照大侠的意思,一刃是有害因素,两刃就是有害因素*2了,可是实际情况呢?

网友(点评):
绯羽冥翔 说的是对的,粗车时让切削力压住刀杆是减少振颤的有效方法,当然刀杆的强度要足够。

网友:
我想看130长2米的刀杆,还有刀塔什么样子的

网友:
学习了,同样是刀具,但是角度不一样,受力不一样

网友F:
与切削手里角有很大关系,刀柄长,吃刀需均与进给

网友G:
新人请教,加工细长轴不是用主偏角为90度的车刀,减小径向力?

网友H:
是个没看书的10几年的车工

网友I:
有次车2米多长的轴90度主偏刀震刀,把刀装斜点主偏角75度立刻就不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加工两米长内孔的车床?俺土鳖,求图求真相

太正常了,我在大连,大连造船厂就全是大设备,数控龙门铣的活都和农村的一个小平房差不多大。8米卡盘的立车,4米卡盘的卧车都有。  立车都是两个操作面板,上面一个 下面一个,干活的师傅早上是带着饭盒爬上床子的,上面的面板前有一个小椅子,一天都不下来,都不知道上侧所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楼主刀杆上装的是一把刀吗?如果余量大,装两把刀,同时吃削,效果更好

还可以这样,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可以这样,学习了

对于深孔或是大余量的情况,这种方法效果是很好的,原理就如同粗镗刀,用两个接近对称的径向受力相互抵消,把刀杆上的受力从压力变成扭力。

楼主(2015-11-24):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楼主把十几年的车工经验总结分享一下,一定会很火爆的

改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偏角对于细长轴或长悬伸加工的影响楼主可能还是没整的十分明白,不是怀疑楼主十几年的经验。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与切削手里角有很大关系,刀柄长,吃刀需均与进给

您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人请教,加工细长轴不是用主偏角为90度的车刀,减小径向力?

您说的适用于短轴或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个没看书的10几年的车工

是的,不如您看书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次车2米多长的轴90度主偏刀震刀,把刀装斜点主偏角75度立刻就不振了

管用吧,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适用于短轴或短管

恩,涨知识 了

网友:
为我工具厂的同事较好,这叫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偏角对于细长轴或长悬伸加工的影响楼主可能还是没整的十分明白,不是怀疑楼主十几年的经验。

三特维克的样本吧?

网友:
哇有 这么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