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铁磁性的材料用感应加热淬火么?

楼主(2013-09-25):
    像304这样的吴铁磁性的材料可以用感应加热淬火么?求大神指教

网友:
感应加热是利用导体材料的趋夫效应,所有导电性材料都可以采用感应加热。

网友:
高频淬火嘛就是。。金属都行啊

网友:
热处理查工艺手册啊。

网友A:
都到热处理的地步了。应该用不上304了吧,这玩意力学性能又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到热处理的地步了。应该用不上304了吧,这玩意力学性能又不怎么好。

看清我主要问的. 。我主要问的是无铁磁性的材料能不能感性淬火!304只是我局的一个例子 OK?

网友(点评):
所有导电性材料都可以采用感应加热 楼上的不是都和你说了么 OK?

网友(2014-05-05):
304感应能淬火,瞎闹。304能冷作硬化。不能感应淬火

网友B:
感应淬火----含碳量大于40%以上才能感应淬火, 工具钢不宜感应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应淬火----含碳量大于40%以上才能感应淬火, 工具钢不宜感应淬火

工具钢 不就是高碳钢么
为什么要40%以上啊?应该是4%吧?  为什么要4%以上啊 如果低了感应淬火会怎样?

网友(2020-06-05):
不导磁或者弱导磁的材料也能高频感应热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