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Φ15h6,长600,跳动0.005,硬度52-58HRC,可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3-09-25):
做机密加工的助攻一下吧,我选了GCr15,

网友A:
已经到了长径比40倍的及限了,用中频淬火,控制深层,多做几次去应力,用台湾产的无心磨通过磨,就ok,我这里是生产滚珠丝杠的生产厂家,希望能帮到你,材料用GCR15,50CrMo4,42CrMo多可以的,这个硬度不算高

网友:
跳动0.005是否有点要求过高。。。。。。。

网友B:
精度要求不低啊

网友C:
这种东西直接找圆导轨生产商买现成的。

网友:
类似销子的东西。

网友(点评):
头像是电锤气缸的钻套吗?SDS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直接找圆导轨生产商买现成的。

在网上找都是直径16,目前没有直径15,而且精度都在g6。
我用在德国UHING无牙螺杆上的,要求精度h6。
不知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商家的资源,麻烦告诉我,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原帖说“圆导轨生产商”不合适。请换用“直线光轴”或“镀铬光轴”为关键词搜索,应当可以找到直径15光轴的信息。

网友(点评):
圆导轨与直线轴承配合需要一定过盈,所以尺寸精度为g6,镀铬光轴主要用于气缸、油缸活塞杆,尺寸精度为h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求不低啊

做精密检测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到了长径比40倍的及限了,用中频淬火,控制深层,多做几次去应力,用台湾产的无心磨通过磨,就ok,我这里是生 ...

Uhing Linear Drives should only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steel shafts

manufactured from induction surface

hardened, ground and finished bar of

the following quality, minimum:
1.surface hardness: 50 HRC
2.tolerance on diameter: h6
3.out of roundness: maximum one
half of the diameter variation permitted by ISO tolerance h6
4true running tolerance
(DINISO1101): ≤0,1 mm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同意买现成的

网友:
表示精度有些高,

网友:
是的,2kg电锤的。你也是这行的吗?

网友:
是不是写错精度数量级了?

网友:
你可能搞错了,只要直径圆度好即可,你说的跳动,0.05也可以满足使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