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气缸如何与从动件连接

楼主(2013-09-26):
说来惭愧,堂堂一个学机械的人,竟不知道气缸与从动件怎样连接才合理。
直观上只能想到在活塞杆上面加个连接块,但个人根本无法判别什么形状的连接块更合理。
在网上搜了很久,也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许是这个真的太基础了,根本没必要提及。
但个人确实比较愚笨,还想一探究竟,
常见的有治具气缸(活塞杆上有内螺纹)、多固型气缸(有种呈外螺纹型,上面还有一颗螺母)、滑座治具气缸(活塞杆前连有推块等)
多谢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
通常的做法是法兰连接

网友:
螺纹连接

网友A:
T形头,柔性联轴器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T形头,柔性联轴器等

米思米书上都有卖,T形头也很好加工的。

网友(点评):
嗯,今天翻米思米的浮动接头部分确实看见不少

网友:
按具体情况吧,我们用鱼眼接头的比较多点。

网友:
U型接头加连接销~

网友:
一般气缸生产厂家都有接头的示意图,可以直接拿过来用。
   特殊情况下可以自制,只要能达到自己的设计要求就可以,什么形状均可。

网友:
在哪买的问卖家去

楼主:
经过自己查资料,外加问老员工,得到的答案如下:
1.对于行程不长的,运行稳定的,可以直接刚性与从动件连接
2.对于行程中等的,可自制浮动块嵌入从动件,或者选用悬挂式结构
3.对于行程较长的,选用浮动接头,或者悬挂式结构
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2015-10-05):
SMC 和 米思米都有浮动接头,很好用,解释的很清楚,米思米里面还有尾部的气缸支架,可以将气缸的直线运动拓展成连杆的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