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可以用两个视图表达吗?

楼主(2013-09-26):
有办法用两个视图表示呢?以为时间只有40分钟。

网友:
用三维一个不就搞定了,手工绘图还可以

网友(点评):
是根据轴测图绘制零件图。时间40分钟,手绘。

网友:
正视和俯视两个图能勉强理解过去

网友A:
俯视图画得不对  至少少了2个特征   等高等长等宽,特征要上下左右一一对应,错误自己检查下吧,  刚开始就是画标准的三视图,这个玩溜的,在看那个视图是可以省去的,那些应该添加向视图、局部放大图、断面图等   不是视图越少越好,而是要尽量表达的清晰简洁,特征尺寸都能历历在目

网友:
不行!还有你的图少了一些线

网友:
你这图是第几角画法?
俯视图对吗?

网友:
俯视图画成了仰视图了吧?
个人觉的在仰视图周围再标注下A 比较好。

网友:
哈哈 ,这么多年了还是画这个东西啊。基本功还是好好练,不该偷懒的不能偷懒,以为时间不够,是你画的不够快。
有一些小技巧可以用,比如相邻视图等高等平的线可以同时画出来,熟练了可以省掉画草绘的时间,直接粗线就上。
加油昂。

网友:
三视图表达清楚,不要使用两个视图,两视图是有非常针对性的——简单的版型零件、回转体零件、单截面的钣金类零件。你这显然都不属于,在传递准确信息的目的下,三视图表达,必要时增加视图。

网友:
向视图标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俯视图画得不对  至少少了2个特征   等高等长等宽,特征要上下左右一一对应,错误自己检查下吧,  刚开始就 ...

画的不是俯视图,画的仰视图。

网友(点评):
画仰视图 应该放在前视图正上面啊,你放下面是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画的不是俯视图,画的仰视图。

不可以放在下面吗?如果在仰视图上方标注字母A呢?

网友B:
主视图顶部相贯线及加强筋与圆柱交汇处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视图顶部相贯线及加强筋与圆柱交汇处有误

是相关线忘记加粗了吗,还是别的什么错误啊。

楼主:
加强筋应该往圆里面画进去一点是吧!

网友:
最好三视图,否则为表达清晰,需要局部剖视图。

网友:
机械制图开始的第一站,读工科的都经历过,现在回想时间真快啊!

网友:
客官不可以!!!

网友:
错了吧?仰视图在上啊?画蛇添足了!两个就够了。

网友:
光有线条没尺寸2视图显然不够,而且那个同轴度,擦了吧。

网友:
我觉的完全可以,主视图全剖,左视图画出虚线,很清楚

网友:

我觉的完全可以,主视图全剖,左视图画出虚线,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