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发的产品----饲料粉碎机

楼主(2013-09-26):
最新开发的饲料粉碎机----9F-45D型。主要技术参数:转子直径400mm,转子转速3600rpm,驱动功率13至22千瓦,半圆圆周筛片。加工范围:秸秆、谷物、细树枝等。加工能力:17KW电机驱动,筛片筛孔直径2mm,加工含水量在14%以下的玉米,每小时产量为6000千克。

网友:
和生物质燃料里的某个机器相似

网友(点评):
也是秸秆粉碎设备吧。

网友:
刀片那块有创新啊,老式的,刀片是一次性的

网友(点评):
好眼力。定刀是可以前后调整的,磨损后重新刃磨,再向前调。

网友(点评):
实际使用了没有,螺栓那块容易磨损么?

楼主:
其实,这台机器最大的特点是效率高,比国内的同类机器效率高2倍以上。
对这方面机器有研究的大侠们能看出效率高的原因有哪几点吗?

网友A:
粉碎腔长,锤片多。

网友(点评):
不错,这是其中的两个因素。

网友(点评):
不错,这是其中的两个因素。

网友(点评):
不错,这是其中的两个因素。

网友(点评):
不错,这是其中的两个因素。

网友(点评):
不错,这是其中的两个因素。

网友(点评):
不错,这是其中的两个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粉碎腔长,锤片多。

不错,这是其中的两个因素。

网友:
我家在农村,有一段时间关注过人工木炭,发现人工木炭的生产设备中包括一台粉碎机。不过那个可能是针对粗树枝的,楼主您这个是针对秸秆的。

网友(点评):
是的。我这个是饲料粉碎机,用来加工粗精饲料。

网友:
不错。
农机出料原理都一样吗?齿向一边偏?

网友(点评):
不一样。哪个齿向一边偏?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齿板吧?那是原来揉草设备上用的,由于赶制样机,借用了。其实在这种工况下,应该是轴向直齿才对。

网友:
刀片好像是带齿的哈,还是圆弧的,应该对效率提高影响挺大的

网友(点评):
对。这也是效率提高的因素之一。

楼主:
看来搞农机的人还真不多啊,特别是做粉碎机械的更是少之又少。
我先介绍一下这台机器的几个突出的地方。1.粉碎室长度长,比同类同直径的大2倍左右。2.锤片密集。3.锤片很薄。4.锤片是带齿的。5.上壳装有齿板。6.风送物料。7.转速较高。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木材行吗,你的刀片能坚持多长时间?

网友(点评):
粉碎木材需要更换锤片。

网友(2014-04-14):
看来楼主很多贴,觉得很不错,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