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要求不高的气压传动的设计

楼主(2013-09-26):
最近开始着手做毕业设计,有一个地方的传动由于安装的位置非常尴尬,所以我暂时打算采用轻型的铝合金气缸。

气缸所需要提供的推力在5~10N之间,行程220mm,直径取10mm,现在的问题就是气源的选取。
如果使用空压机就有大材小用的感觉,毕竟在这个传动中我只希望耗费在100元上下。
如果使用气泵,如图,我怕达不到使用的效果。

所以希望有相关经验的朋友们给我点建议,谢谢啦

网友:
什么表啊,读数不能直接读出帕单位的?一般的表都是一黑一红两全数值,单位也用相应的红或者黑表示
你这个气源还真是麻烦……设备其他地方有用气源的么?不能共用么?
如果只有这个地方用气源,哎,还是改改吧
如果能共用,可以加个储气罐,或者蓄能器之类的和其他地方共用,
这样的推力也不算大,改用电磁的结构如何?

网友(点评):
lb/in2其实就是psi,压力表一般就是有两个刻度,单位就是MPa和psi 1MPa=145psi

网友:
气源不好选择,那把气缸换了呗,换个输出大的,那你换气泵的话,应该还是可以满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