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压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26):
大家好!今天逛论坛看到了轮压这个词,翻看了手册也没有理解其意思,现在我的理解是轨道能够承受的压力是多少?我们厂20多吨的运输车选多大的轮子?哪种轻轨?   现在厂子里用的是280直径的轮子,15号轻轨,不知道对不对?为什么这么选?我估计这是不是和轮压有关系?请大侠解释解释!!

网友A:
轮压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与速度还有关系,

你肯定没有仔细看书,起重机手册描述很明白,你按那个选工况,再按你载荷就可以选了,特殊设备,比如港口设备,俺CCS规范,出口的,按国外船级社规定,

网友B:
窃以为机械零件设计的一个界线是不屈服,轮压问题的最根本我觉得还是接触应力的大小。
接触应力是弹性力学的成果。通用手册上有公式计算,专业手册上应该也有很安全的经验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压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与速度还有关系,

你肯定没有仔细看书,起重机手册描述很明白,你按那个选工况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窃以为机械零件设计的一个界线是不屈服,轮压问题的最根本我觉得还是接触应力的大小。
接触应力是弹性力学 ...

网友:
轮压第一次听说,哎,小白啊。胎压倒是常听到,别想歪,是说轮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