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精度内圆弧槽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3-09-26):
各位大侠你们好
     跪求内圆弧槽的加工方法和检测方法。

网友:
高精度高到什么程度?贴个图吧,圆槽可以用车刀,可以用槽刀,可以用铣刀。精度再高可以磨。
检测么,轮廓仪应该可以吧。

网友:
有专门测量槽径的尺!精度可以达到0.01mm!

这种尺偏贵!原理是类似于比较测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