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与直线轴承哪个精度高

楼主(2013-09-26):
直线导轨与直线轴承哪个精度高

网友:
精度是一样的,只是国产的轴公差不行,所以误认为,直线轴承精度没有直线导轨好。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你是用在哪个地方的!哪个更适合!精度要看你所需要的地方的精度,有等级高低!

网友:
要是日本THK的光轴果断的精度高,国内的直线度就不好,材质也要求不严格。

网友:
还是各有长处,看你需要用在什么场合,所设计的机器更适合哪个就选哪个。然后就是选取几个品牌好的对比价格,货期。。

网友:
主要看你怎么用了,综合来看还是直线导轨的精度高一些

网友(2013-11-08):
导轨的精度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