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齿轮表面镀应铬

楼主(2013-09-26):
坛子里的大侠,有谁搞过或知道在齿轮表面镀硬铬这种工艺。

网友A:
应该不会有这种工艺。齿表一般是淬火、渗碳淬火,渗氮等等来提高硬度,你想啊,表面镀鉻后,齿啮合运动不就把铬层磨掉了吗?尺寸又变了。所以这种工艺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有这种工艺。齿表一般是淬火、渗碳淬火,渗氮等等来提高硬度,你想啊,表面镀鉻后,齿啮合运动不就 ...

无耐之选,使用条件有限制。所以想增加齿面硬度或者降低摩擦系数来提高使用寿命。
试过固体润滑材料,也试过其他硬质涂层HV到1100,都有一些问题。
所以考虑用电镀的方法处理一下齿面。

网友:
有一种金属粉末喷涂技术可以喷涂各种金属像硬质合金也可以喷涂。可以提高机件表面硬度还可以修复磨损机件。

网友:
在中国出现神马事情都很正常

网友B:
离子喷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子喷涂

试过,效果不是很好。而且超硬齿面加工也有些问题。
笑傲大侠搞过这玩意吗?

网友:
没有这个工艺!你要提高齿面硬度可通过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