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机床厂M1432B外圆磨床,磨两个侧面的时候栽刀

楼主(2013-09-26):
上海机床厂的M1432B磨床,现在出现磨两个侧面的时候栽刀,是头架的问题还是主轴的问题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恳请指教。

网友:
以前正常吗?如果以前正常,那打下砂轮箱,头尾架轴向窜动
如果是第一次这么磨,那是你端面修的不对,不能是大平面,最好是线接触,就是把砂轮修凹。

楼主:
之前一直都是好的。好象就是上次有个头架换了轴承后,问题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