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鼠标在SW三维里旋转不能用, CAD中也不能平移 ,求助

楼主(2013-09-26):
求教个问题  我的鼠标在SW三维里旋转不能用  CAD中也不能平移 是为什么 我确认鼠标是好的  没有坏

网友:
很明显鼠标‘中键’问题

网友:
电脑卡吗,,,,,,,

网友:
滚轮坏了,换吧

网友:
设置问题吧

网友:
很明显,鼠标坏了吧

网友:
鼠标中键坏了,就是按了之后没有反应,但是滚动还能用,也就是可以缩放

楼主:
我要是单独的按一下  再按中建滚动是可以的   但是在SW三维里直接按住旋转式没用的  出现的是那种上下左右的箭头似的   cad里按住中建也不能拖动  我怀疑是不是鼠标的驱动什么装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