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学哪些东西

楼主(2013-09-26):
我80后,在上海工作10余年,先后从事一线的机床操作,编写工艺,工装设计。对机械加工工艺,机床性能。材料特性,材料热处理,材料加工的工艺性都有一些认识及经验。现在想转型做设计,对一些的力的计算,如多大的油缸能产生多大的压力,驱动一个轴旋转需要多少力等等,我需要学哪些知识,在哪里学?还有我的这个想法可行吗?各位大侠都是经验丰富之辈,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话说把脚伸进门里了,你自然就知道要学哪些了,,就算学得再多,没有给你设计的机会,,等于放屁。。。

网友:
看看液压设计手册,在找人指点指点

楼主:
补充一下,做好设计需要储备哪些知识。社会上有培训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做好设计需要储备哪些知识。社会上有培训的吗?

做什么设计?

网友:
你只需要抱住“能量守恒”这个想法去研究就行了。
这个“能量守恒”粗看起来很简单,但越研究越深,就看你的钻研能力。

给你举个简单例子。说用油缸举起10吨重的物体,选多大的油缸。这里强调一点,就是做计算一定要扣住“单位”(也就是量纲),单位对不上,肯定错了。这个10吨重的物体,其受到的重力为 10000kg*9.8N/kg = 98000N。好了,这个力确定了。现在来看油缸,液压系统一般先定压力,这个压力数字是跳着来的,就那么几个,只需去“选择”,无需去“计算”。比如工程机械上大都用 16 MPa,也就是 16 N/mm^2。现在要选缸径了,缸径数字也是序列化的,跳着走的,你只需要选个合适的就行了。比方说选φ100mm,一算面积,7854mm^2,乘以压力,得125664N,好,可以使。那是不是有点儿大呢?那选个小缸径,φ80mm,一算出力,80384N,不够。那就只好φ100了,一算,出力超出28%,也好,大点比小点儿好。当然了,这是初选。还有考虑其它因素。

上面这个例子是重物直线移动的,直线移动计算的根据是静力平衡方程,这个静力平衡方程的根据是能量守恒定律。你慢慢学下去就会知道了。

下面说那个转轴,转轴的计算也是根据能量守恒,用扭矩来列方程求解。泛泛而论也没啥结果。只能送给楼主八个字,“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网友:
没必要往独木桥上走,反身做维修服务。一样能到达成功的!!!

网友:
"机床操作,编写工艺,工装设计。对机械加工工艺,机床性能。材料特性,材料热处理,材料加工的工艺性"----可能一样都没有学好学透,否则哪一样都不比改设计差。没有基础又不实干哪样都干不好。

网友(点评):
说得对。路多踩不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