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铣加工的时候如何分中

楼主(2013-09-26):
这个零件斜槽我准备做个夹具在铣床上插铣出来
但是有一个方向不知道怎么分中?
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重新补充一下
红线两侧如何分中

网友A:
刀痕法,或者百分表法,对称槽好弄一点,

网友B:
这有啥不好分中的,XY两边对刀然后取中。

网友:
插?确定?
还是说差齿挂轮?
这个要么用普通铣床挂轮,要么四轴(三轴半,加旋转轴)数控铣。
应该是螺旋槽而不是斜槽吧?图纸的名字都叫涡(蜗)杆

网友C:
插?确定?
还是说差齿挂轮?
这个要么用普通铣床挂轮,要么四轴(三轴半,加旋转轴)数控铣。
应该是螺旋槽而不是斜槽吧?图纸的名字都叫涡(蜗)杆
楼主说的分中是什么意思?有一个方向是哪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确定?
还是说差齿挂轮?
这个要么用普通铣床挂轮,要么四轴(三轴半,加旋转轴)数控铣。

不是螺旋槽
是斜槽
右边图纸中前后方向分中很好搞
主要是左右方向如何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痕法,或者百分表法,对称槽好弄一点,

刀痕法、百分表法?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啥不好分中的,XY两边对刀然后取中。

右图中左右如何分中?
麻烦给介绍一下

网友(点评):
哎呀,你不是用分度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痕法,或者百分表法,对称槽好弄一点,

是用斜块+分度头
但是分度头要垫在斜块上
怎么分中?

网友(点评):
角度搞好后,刀进到中间对刀,对好后,摇出来,垂直进刀,铣过去。然后分度头,直接铣。

网友:
定位完之后用分中棒就可以,没有分中棒就用铣刀来试切。这图出的…………

网友D:
不要插了我想,不好插的你这个工件,平放45度,用R8的球头铣刀锣出来。分中就像你右图一样的,那两个左右两个最高点就行了。要求高的话就用分中棒,再高点如果你担心两个最高点因毛剌倒角不准的话就用分中棒下面那个小头找两边的L形的凹点,应该单件的吧,多碰两次两个丝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插了我想,不好插的你这个工件,平放45度,用R8的球头铣刀锣出来。分中就像你右图一样的,那两个左右两 ...

左边的凸点用分中棒能碰到
右边红线那里的凸点被8的外圆挡到了
碰不到呀

网友(点评):
我们两说的不是一回事。我说的是平放,明白吗,用旋转台虎钳夹住下面那个凸台,校直再转45度,加工刀具用R8的球头刀,这样夹持刚性好一些,不会让刀,而且分中也就不存在挡住的问题了。

网友D:
好像你是在深圳吧,做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你是在深圳吧,做设备的。

我也想过如果用铣刀插铣会出现让刀或者回弹的情况
但是放平了用球刀加工,铝件比较软,小外径是8,我也担心会吃刀量大的话会压弯掉
这个零件要加工800多件
我是在深圳
我们是qq好友
去年你发了一些板件图纸给我报价
后来由于一些原因没有合作成
希望有机会再次合作

网友(点评):
800件呀,做一个像刚性联轴器的开口C形夹具吧,外形做成方的,这样的话虎钳可以与工件与长度方向平行。你看看。记起来了,你是有报过价,但我真不是骗你报价的O。

网友E:
单边对了后自己移过去啊 至于已过去距离 ,算下落,或者电脑软件里一画一量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边对了后自己移过去啊 至于已过去距离 ,算下落,或者电脑软件里一画一量

这个办法倒是可行
因为外形我是用数控车加工的
长度尺寸比较统一

网友(点评):
你这样不是好方法。给你要个建议,先将工件放平,前后左右分中找正,精钻个工艺孔直径2mm ,插入一根小棒,上分度头后分中小棒即可。这个方法怎么样?

网友:
这图纸出的。。。

网友:
在轴端做个工艺的斜面,与孔轴线平行的,直接从斜面反数就OK了。

网友:
我想滚齿机应该比较容易做,45度斜齿

网友(2013-12-05):
是铣圆弧槽吧,先不要铣那么深,铣用用表卡量下两边差多少后,修正后再铣 ,不行再铣深点再量,直到对中为止!

网友(2014-10-22):
一个方向分中。另一个方向单边碰,三角函数计算

网友:
好奇 没有人上图片解释怎么加工吗?

网友:
简单,做一高一低两个对刀块,工装后面弄出个基准做靠尺,两块分别紧靠基准往前推靠到零件斜边,找两个块的中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