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是一个容器 ,底部接一个电磁阀开关,容器中的胶体通过开关流出 ?

楼主(2013-09-26):
装置是这样的的                         如何才能实现胶体流出来是定量的呢   ? 求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
本人的QQ 381355948 如果有好的方法  请发到我的邮箱  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看精度。
如果要求不高,做试验。可以采取时间控制。不过因为容器液面高度不一样,所以满和不满有区别,但可以用试验法,找到一个大致规律。
如果要求高,就得用流量控制的元件了。
如果胶体粘性大,那得用别的方法才行。

网友:
有压缩空气吗?
有的话可以用控制压入压缩空气的时间和压力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