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胶特氟龙管有气泡问题,请 教

楼主(2013-09-26):
本人对点胶不熟,现在设备上一个工位需要点胶,求帮助。
具体情况如下方图片:压力桶--8mm特氟龙管--控胶阀(接1分2针头)--套1mm特氟龙管--斜口导套--产品
胶为溶剂,名称四氢呋喃
在8mm管里目测并没有气泡,但是当胶经过控制阀后,1mm特氟龙管里出现小气泡,不是一段一段的,是一个泡一个泡的,请问各位这种气泡如何消除,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查了不少资料,都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加个抽真空设备

网友A:
先检查管道有无进气
再检查点胶控制阀,控制阀是气动的吧,可能内部有漏气,找售后或自己拆
再看来料的胶是否有微小气泡,经控制阀后积聚。可以先把胶离心或抽真空处理后再试试

网友:
顶3楼的  个人觉得漏气的可能性较大 具体的还要检查一下才行

网友(2013-10-28):
漏气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管道有无进气
再检查点胶控制阀,控制阀是气动的吧,可能内部有漏气,找售后或自己拆
再看来料的胶 ...

是,自己检查下,应该能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管道有无进气
再检查点胶控制阀,控制阀是气动的吧,可能内部有漏气,找售后或自己拆
再看来料的胶 ...

顶,应该有漏气的地方,自己排查下

网友(2019-12-12):
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点胶阀本身的问题,无解

网友:
肯定是小管与大管的连接段漏气了,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