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底进料、不使用高剪切、怎么能实现呢

楼主(2013-09-26):
釜底进粉料,螺带式搅拌,转速200rpm左右,不能用分散盘或其他高剪切,咋设计这个搅拌釜呢。。。求助,新人,可能表达不清

网友:
釜底进粉料、转速200rpm左右、不能用分散盘或其他高剪切、搅拌釜——————这个明白了
螺带式搅拌——是否像舞动的飘带。
注重避免高剪切的设计吧?

网友(点评):
高剪切就是对桨叶的转速要限制----最大线速度要限制不能高于某个限定值。如果高了有可能改变物料的性质。 所以设计当中存在一个转速和搅拌效率之间的矛盾需要你很好地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