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改造的一些见解,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指导下

楼主(2013-09-26):
最近一段时间看到论坛里面有深度的帖子不多,所以想发个讨论帖,把坛子里的高人一一请出来传道授业解惑。

      机床改造,其实我还没有接触到,不过一直有这方面的想法。几个月前就搜集了这方面的资料,也自己买了小设备(小钻床),想沉淀自己,等自己的能力达到了,就着手进行改造。关于机床的相关知识一直都在学,其实很多东西还未领悟。针对钻床,我能想到的是将它改造成钻铣床。由于我想将一种单一功能的机床改造成多功能机床,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钻铣床中的铣功能与铣床的铣有什么区别呢?这是我改造之前必须弄明白的一件事。为此我特地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

1, 钻铣床的主要功能是以钻削为主,增加了活动工作台,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且加工精度也有明显改善;

2.立式铣床的铣刀在固定位置转动,而钻床的钻头可以上下运动;

3.首先铣床和钻铣床根本差别在于立式铣床的工作台可以前后、左右、上下(三维)移动,而钻床的工作台却是固定的;

4.铣床传动主要是靠齿轮的传动,且齿轮传动的力量很大不会轻易卡到;而钻铣床主要是靠皮带在传动,吃刀力量小,不敢吃刀,稍微多吃一些刀就会停下;

5.铣床有万能铣头与立铣头,并且铣头的方向可以旋转,然而钻铣床的铣头确是固定死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其实钻床只需要一个铣床工作台,即可以实现钻铣床的改造,精度等其他方面另说。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上面表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敬请批评指正。由于我个人经济能力有限,所以没有买相关的铣床工作台。前段时间查阅自制小机床资料时,恰巧看到一个视频讲的利用台虎钳代替中拖板,台钳上面安放刀具。铣床工作台的进给原理类似与台虎钳,所以我想改造台虎钳为工作平台。之前说的视频如下: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们能站出来说两句,指导下,敬请各位前辈批评指正。也希望有类似机床改造经验的前辈介绍下经验。

补充内容 (2013-9-27 21:25):
谢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关于您说的这点我早些天查到过相关资料,待会我上传下,希望您能继续点评下。

网友(点评):
这种设备市场早已有产品,福建出的叫万能工具机,有的叫钻铣床。除你说的那些功能外,动力头还能像立铣一样搬角度,价格一万多一台。

网友:
是个有技术含量的讨论

网友:
用火花机的下半身+台钻的上半身=钻铣床

网友:
机床改造确实是个技术活,怎么改得看具体的该的机床是什么样。

我设计数控机床,至于改造还没有怎么接触过。

楼主:
发一篇前辈关于机床改造的文章,供各位同仁参考,希望能有这方面的前辈出来说说看法、心得。

网友(点评):
不管怎样改,也只能钻削。

网友:
大侠如果想从事机床改造的工作,首先得对机床的加工范围和操作方法深入了解。然后了解使用者对现有机床的意见和要求。接下来,才是你谈改造的时候。有想法是好事情,但是一定要把基础打牢。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回答,本身我就对各种机床操作比较熟悉,亲手拆装过普通车床、数控铣床、钻床等设备。以前跟着老师傅维修过机床。早些年接触过几位老教授,他们亲手改造了数控热成形冲压机床,与他们接触发现光有理论不...

网友A:
金属切削由刀具的运动和工件的运动完成。
各种切削加工工艺各有特点,机床的设计针对加工工艺,结构上当然有不同的要求。
楼主首楼关于钻床和铣床特点的分析只是外观上的不同,没有抓到内在根本要害。钻铣床根本差别不在于工作台而在于主轴结构。
铣削和钻削看起来都是刀具作旋转运动,但铣削主要由刀具的柱面进行,钻削则由刀具的端面承担。
反映到主轴的结构,钻床主轴只需要承受对称扭矩和轴向负载,一般只有上下两个简单预紧的深沟球轴承;铣床的扭矩负荷很少会对称,需要承受径向负荷而基本上没有轴向负荷,主轴轴承必须选用可以预紧的类型,并且对预紧要有可靠的结构。
不是给钻床安装一个可以进给的拖板就能当铣床用的。

网友(点评):
谢谢前辈的指导,您的见解很有道理。钻床采用的是皮带轮传动,铣床是齿轮传动。请教下前辈,市场上的钻铣床的主轴结构是什么,前辈有没有研究过?以前看过相关文章说钻床添加一个工作台可以做简单的铣削。

网友(点评):
我也仔细琢磨过,攻丝机也是带轮传动,传动的方式与钻床不同,攻丝机采用三个不同位面上的带轮传动,每个带轮的作用是什么,恳请您解释下。

网友(点评):
主轴用什么传动不是区分铣床与否的特征,皮带塔轮传动的小规格铣床多的就是。能够当铣床用的主轴必须是要能有效消除径向和轴向间隙并有足够预负荷的结构。

网友(点评):
攻丝机用一个摩擦离合器传递扭距以保护丝锥,并离合器的离和合改变主轴旋向。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答,恳请您贴出你建议中涉及的资料源文件,方便我深入的了解,谢谢了。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谢谢了。

网友(点评):
抱歉了,所说为对机床结构的认识,仅供参考,没有什么简单的“资料源文件”。你可以多找一些各类机床图纸或参与检修机床和询问机修师傅,以便得出自己的判断。

网友(点评):
还是谢谢您的回答。你说的机修师傅在很多单位叫做机修钳工,属于钳工的一种。几年前曾经跟随师傅修过普车的中拖板,修过数铣的传动链条,修过加工中心的X轴的限位开关。

网友(点评):
前辈,恕我直言,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您在机械设计还有电气控制方面的造诣,晚辈心生佩服。不过前辈好像没有拆过机床,也没有修过机床,您的见解好像与其他前辈的见解一样,没有让我眼睛一亮的感觉,望海涵~

楼主:
前辈提到了主轴结构,我冒昧的问下加工中心的主轴结构与钻床、铣床的主轴结构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它能适用于钻、镗、铣等多种用途?

楼主:
还有市场上六合一的机床,前辈有没有研究过?它的主轴又是采用什么结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切削由刀具的运动和工件的运动完成。
各种切削加工工艺各有特点,机床的设计针对加工工艺,结构上当然 ...

老先生说得对,楼主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说对机床的了解,估计连基本的机加工工艺都不是很了解,一个宏观的思路都没有,就要改机床,纯粹为改而改
如果按照楼主 的思路,只要加个移动平台,那自然再简单不过了,根本就算不上技术性问题,问题是那玩意有用么

网友(点评):
呵呵,我只能笑而不语。你可以翻我以前发的帖子,看完再说。

网友:
我搞过车床  自己再用呢  还行

网友(点评):
您好,前辈,这样改造后,换刀的时间大大缩短了。您的机床换刀是通过液压传动换刀吧,转塔式刀架里面的结构方便说说嘛?

网友(点评):
不是液压 刀具就是普通的6工位电动刀架 常州产的 结构我还真不清楚 没拆开过 直接买的别家的成品 改造后加工尺寸能保证5丝 左右 (我分开粗精车加上切削液尺寸比较稳定)

网友(点评):
不要喊我前辈 我是新手 谢谢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

网友:
好设想,能实现

网友(点评):
已经着手做了。

网友(2013-11-04):
祝你成功

网友:
我在其他论坛看到有人讨论小钻床改铣,有人跟贴的大致意思说:当你把小钻床拆了,然后改造铣,你会发现这里不好那里不行,接着改,当全都改完后,把拆剩的零件装一装,咦,钻改铣真好,还能多出一台钻床来.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的确是这样的。改造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拆一件东西很容易,装起来就难了,改造的话就更难了。

网友:
加工中心的主轴里面就是4个或者5个或者6个角接触轴承而已。具体多少个要看机床要求的刚性去到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切削由刀具的运动和工件的运动完成。
各种切削加工工艺各有特点,机床的设计针对加工工艺,结构上当然 ...

        我觉得主要还是动力头钢性的问题,小钻床的主轴钢性较差,如果铣削运动震动太大,铣床用来钻东西太大材小用了。现在出的万能钻铣床很实用,结合了两者的优点,但是钻铣床的主轴伸出的过长,一样不能很好的铣销。主轴外伸的越长,钢性就越差。至于什么传动方式那就是成本能耗的问题了,钻床用齿轮传动,成本太高,电机也带不动,换大电机能耗太大。铣床用皮带传动,很容易断带。钻床上的数个皮带槽是变速用的,不同直径的钻头需要不同的钻速才能达到最佳钻销状态。齿轮变速也是同理。如果机床钢性和轴承间隙达到最佳状态,那么不管你是铣削 钻销还是车削都不是问题了,现在的五轴加工中心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但是那上面一根动力轴贵的吓人!!
      个人觉得设备改造是个很好的项目,花小钱做大事。只要控制好设备钢性 精度 轴承间隙和成本还有控制电路,肯定能改造甚至发明创造出极品装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