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修磨磁台的时候,磁台最前面总是烧伤。

楼主(2013-09-26):
以前也没这个问题,最近几次修磨台面的时候,总是靠前的地方磨出几道黑,后面就没问题了,每次进1丝,光磨一遍。
床子是上海冈本的自动磨,算是水磨吧,1米的工作台,
砂轮也OK,冷却液是水基的,磨活啥的都不错,台面修完以后平行度也还行,就是最前边有几个黑道。。。

求指导啊。。。

网友:
是不是行程距离过短在回程时有停顿或是冷却液不能在起始端冷却

网友:
会不会是砂轮问题?还是工作台跑的太慢?有时候干磨也不会烧啊。
因为冷却水一般是在砂轮的右侧,砂轮往左移动时(工作台向右),砂轮先接触台面,然后才是水,然后就烧了

网友(点评):
我比较认同这个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