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火后上面的轴为什么产生的氧化皮比下面的轴多?

楼主(2013-09-26):
如图,
工艺:正火处理
加热炉:井式加热炉
加热温度:870°
零件材料:40CrMnMo
零件尺寸:不详
今天出炉后发现同样材质的两个零件出炉后上面的轴出现的氧化皮比下面的轴要多,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高手专家能提些看法,再者,正火冷却中的坑冷和直接放在地面的空冷有什么区别,会对零件造成哪些效果?

网友A:
你这是想问为什么空冷比坑冷氧化皮多吗?
其他影响比如冷却速度和重力影响。

网友(点评):
重力????对气体吗

网友:
由于热对流的原因,空气流动速度从下往上逐渐增大,也就是与氧气接触的机会再逐渐增大

网友:
上部肯定和氧气接触充分,坑冷也叫缓冷。。。比普通空气冷速度慢,为了防止冷却过快影响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想问为什么空冷比坑冷氧化皮多吗?
其他影响比如冷却速度和重力影响。

坑冷与空冷的区别。

网友:
两种冷却方式都是属于缓慢冷却的,坑冷是保温一定的时间再冷却,影响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