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流阀前后压力一样吗?

楼主(2013-09-26):
液压系统运动过程中,节流阀前后压力一样吗,即活塞运动过程中,节流阀前后是不是应该有压力差存在,如果有,那么是不是可以证明,压力和速度有关系?根据qv=cap

网友:
阻尼孔,压降

网友:
节流阀前后有压降,压降与节流口大小和流量有关。

网友:
z正因为不一样,才有了调速阀

网友A:
压力与流量成反比,节流阀就是调整流量,肯定有压差;但是流速是与压差,管路截面有关,和压力本身无关。

网友:
不流动的时候,没有压降,流动的时候就有了。

网友:
顾名思义,,,,,,,,,

网友:
节流属于薄壁小孔,它的长度与孔径之比一般小于等于0.5。通过它的流量与该孔前后的压差的平方根及该孔的面积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与流量成反比,节流阀就是调整流量,肯定有压差;但是流速是与压差,管路截面有关,和压力本身无关。

那是不是说将节流阀的流量调大了,则油缸运动过程中的活塞运动速度会提升,而溢流阀的压力升高?因为根据液流流过小口的流量公式,流量增加,则压差增大,而负载压力不变,则溢流阀的压力升高?

网友(点评):
你这问题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详细看我下方跟帖吧。。。

网友:
严格意义上讲是会有影响的,根据流体力学公式就知道了,但是节流阀的主要工作室对于流量的调节。比如说一个节流阀和一个定差式减压阀串联形成一个调速阀,而且速度机械特性好,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A:
看你的问题我的脑袋都没法和你走到一条线上。。。。难道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
你的液压系统中除了节流阀溢流阀执行油缸还有什么,你的节流阀有没有串联减压阀,有一个还是几个溢流阀,这几个分别是保护哪部分回路的,你节流阀流量怎么调大的,是变了节流阀口面积,还是改变了两侧压差,不管如何,节流阀原件本身流量的增大只能说明原件两侧压差变大了(正如你所说),压差增大,不代表执行端压力有变化,所以执行原件你的油缸动作不一定会变快,你的溢流阀也不一定压力增大。
液压系统的原件是为了实现执行原件稳定的动作,你要是想改变执行机构的动作,改变执行端的压力,是要调整优化整个系统的,脱离开具体液压系统,节流阀、溢流阀、油缸就是三个液压元件,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我看到你的问题,感觉。。。打个十分不恰当,你的问题像是——油门踩得深,则轮胎转得快,而机油泵压力就高?
人生就像开车,不仅要挂档,还要挂对档。。。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问题我的脑袋都没法和你走到一条线上。。。。难道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
你的液压系统中除了节流 ...

系统中就是油泵 溢流阀 节流阀 油缸 将节流阀流量调大 是改变其节流面积 则压差增大 那么油缸运动过程中 负载肯定不变 而节流阀前后压差增大 那么溢流阀压力不该升高吗 不生高的话 节流阀前后的压差从哪来?油缸运动过程中节流阀后的压力决定于负载啊 所以阀后压力是不变的啊

网友(点评):
调大节流阀流量,是要把节流面积要增大,这样压差就小了...不可能增大啊

网友A:
建议你多看看液压图,液压图很容易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多看看液压图,液压图很容易理解啊。。。

朋友 可以留个qq号吗 以后方便交流啊

网友(点评):
兵。。工企业,上班没网,下班就论坛联系吧、、

网友:
楼上的解答的专业,赞一个。

网友:
楼上的讲解的真够详细的,学习了。

网友:
哥哥 这个是流体力学的问题啊
势能守恒定理啊

网友:
肯定不一样呀。

网友:
阀前后压力可能有差异

网友:
11楼的兄弟分析的很专业,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