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螺纹切削怎么实现,跪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9-26):
在数控车床上车锥螺纹,取下来之后再次装夹,重复之前的螺纹切削。怎样才能不出现螺纹乱牙的情况(也就是能使车削轨迹与原刀轨完全重合。)

网友A:
不需要对刀吗

网友B:
不会乱扣的,装好就行,因为起刀点一样的

网友(点评):
没试过就不要乱说啊

网友(点评):
取下之前做记号,,,,,,,原样装上。

网友(点评):
乱说,都已经拿下来了好不?

网友C:
车的螺纹不好不能把工件取下来的,可以修改刀补重新再车。取下后就会乱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的螺纹不好不能把工件取下来的,可以修改刀补重新再车。取下后就会乱牙。

那就是不可能实现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不让它乱牙。

网友(点评):
要不乱牙,到还有办法想,但你牙的中径宽度已经不对了,车出来螺纹是不合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对刀吗

重点不在对刀,我想知道怎么才能重复切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乱扣的,装好就行,因为起刀点一样的

怎么弄啊?

网友D:
不能一次完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一次完成吗?

可以一次完成,我就是想知道取下来再装上去怎样才不会乱牙。

网友:
考你眼力了,速度放慢,刀具要碰到零件前看看有没有乱,觉得不对劲马上按停重新装夹。个人观点,欢迎各大神拍砖。

网友:
提前慢进刀…

网友:
这个螺纹返修确实是个大问题,我也没有什么好方法,一般都是普车返工,我不会普车。说个法子,请大家拍砖:出现有部分螺纹不合格先不用急,再车一个,修改刀补加工至合格,不要急着取出工件。按主轴定位(某些广数的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在刀架上标记一个一个位置(或是在刀架上弄个相同螺距的外螺纹),将标记位置与螺纹牙顶或牙底调整好(记录这个位置),刀架不动,取下工件换上须返工的工件。这法子没试过,也没机会试,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问题风版发帖做过讨论,他应该已经破解了。

网友(点评):
他应该没有破解,我记得上次的讨论是没结果的

网友(点评):
有个问题没想通,所以我一直没法破。

网友E:
看你的余量了 0.2以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
好像没法用数车修了,数量少,报废了,数量多,买个板牙板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余量了 0.2以上应该没问题。

那用什么办法能不乱牙呢

网友F:
x方向先刀补退出来,然后启动挑,再调z向直到刀和螺纹重合再x刀补调回去,批量的时候可以看起牙,当起牙相对主轴位置一样的时候就可以了,转数和起点位置一样的时候,螺纹的螺旋线相对于主轴是没有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x方向先刀补退出来,然后启动挑,再调z向直到刀和螺纹重合再x刀补调回去,批量的时候可以看起牙,当起牙相对 ...

前面的看懂了,批量生产的时候那种方法是什么意思。(当起牙相对主轴位置一样、转数和起点位置一样)

网友G:
手动 用刀慢慢摇到刀与螺纹相配的位置 记录Z1 那么你的Z2坐标就是Z1+n*螺距

网友H:
保证工件装好后不会跳动或是跳动在接受范围内,X向先补正个距离(一般补个牙深就可以了),Z向装夹与之前应尽量接近或一至,以免乱牙直接撞工件,试车观察Z向误差后结束程序,直接在发补里补上Z向误差就可以了!靠眼力,试个几次就可以直接去掉X向刀补车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保证工件装好后不会跳动或是跳动在接受范围内,X向先补正个距离(一般补个牙深就可以了),Z向装夹与之前应 ...

那这个看的时候就要把转速调的越低越好了

网友:
数量少的是可以返工,多的我还没找到很好的法子。少的我是改起点或调刀补

网友:
为何要重复切削?一次装夹搞不定?

网友I:
装卡工件要有定位!有定位就不会乱扣!!!

网友(点评):
这就是好方法。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I:
装卡工件要有定位!有定位就不会乱扣!!!

怎么找到定位点?

网友:
态度欠诚恳,好像在质问别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找到定位点?

在主轴上做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动 用刀慢慢摇到刀与螺纹相配的位置 记录Z1 那么你的Z2坐标就是Z1+n*螺距

这个方法听说,好像还有个G17还是M17D
代码的是不是?

网友J:
我以前搞过,只是很久不搞了。我们用的是G92命令,三刀法切削。把工件重新装夹上去之后启动程式,进给倍率打到百分之10,高手可以打快。在G92的走刀过程中用眼睛看刀尖刀是不是在螺纹中间,如果不是的话就用工件移调整。经过几次调整基本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主轴上做标记

要是那种没有标记过的返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以前搞过,只是很久不搞了。我们用的是G92命令,三刀法切削。把工件重新装夹上去之后启动程式,进给倍率打 ...

恩,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