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小张力控制系统?

楼主(2013-09-26):
要做一个恒张力控制系统,线材直径0.05到0.11mm,经过电机带动滚轮轧制成扁线,然后用电机进行收卷,其扁线拉断力为0.7N到2.5N,要求张力控制范围为10g到60g,主控器采用三菱PLC,打算采用速度控制和转矩模式,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多长??还有市场上卖的张力控制器是如何控制张力的,是预先设定张力值跟采集到的张值作比较,然后反馈到电机上面吗?求指教

楼主:
张力波动范围尽可能小,中间加入PID算法,如何实现??求各位指点

网友:
说一个与本主题可能无关的想法,有没有想过用机械的方法来提供近似恒张力。
比方说用弹簧+增速箱上。弹簧提供的巨大转矩,经过层层增速,最终减小为满足需要。
因为你收卷也不可能是无限的,总有长度限制。
如果确属异想天开,不妨忽略。

网友(点评):
有一种跟你说的类似,是用杠杆+弹簧+离合装置,用于绕线机上的

网友:
这个东西还没接触过,等大侠来指点吧

网友A:
   在线材卷绕方面,不知道楼主是否接触过通过舞蹈轮来补偿收线端与放线端速度差的方法。张力控制的方法可以从舞蹈轮上衍生出来。把舞蹈轮换成轴承式张力传感器+导轮即可。如果传感器量程不够,可以用多排导轮。

网友(点评):
没正接触过张力控制,但是我想到的张力控制就是这样的结构,第一次听说这个叫做舞蹈轮,学习了

网友:
恒张力控制很难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我生产线也要到

网友:
     可以用通过控制滑动的弹簧离合器解决你的问题,类似的问题磁带或胶片的收卷就是这个原理,这样低成本又结构简单。类似3楼说的。

网友:
弹簧离合器,,,,早先的卡带式录放音机收卷带就是,张力也差不多。

网友:
最简单吊一重物提供张力,也可利用气压、弹簧的机械式张力控制器,精度较低;也有利用伺服马达提供张力的,精度较高。
我见到的一般都没有在线上测量张力反馈,用手持张力计测量,调整张力器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么小的力用电气张力控制应该不行,应该用磁张力控制,市场上有卖被动式磁张力计,但是很不稳定,用主动式控制应该没问题。

网友(点评):
电器也可以的,我们公司用的最小的伺服张力1.5g~50g

网友(点评):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电气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点评):
我了解的不是很深入,原理上来说就是使用控制伺服马达的扭矩控制模式,使转轮达到设定扭矩后开始转动

网友B:
建议理解为什么薄材需要张力控制?防断和防褶皱出发的设计是否相同?

网友:
嗯,我要用张力控制,控制铝膜卷材的等间距冲压,还没想到好方法呢

网友(点评):
你这个好办,做一个类似齿轮的东西,象连续模定位一样,用步进电机或其它方法,齿轮走一个齿就是你要的等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理解为什么薄材需要张力控制?防断和防褶皱出发的设计是否相同?

控制张力稳定是为了防断啊,防断和防褶皱出发的目的是否相同,能否更细地说下,现在可以把张力波动稳定在0.05N到0.1N内,但只适合低速情况下,速度加快一是系统不稳定,二是轧制的线材质量出现问题。为什么不能速度快点啊,求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材卷绕方面,不知道楼主是否接触过通过舞蹈轮来补偿收线端与放线端速度差的方法。张力控制的方法可以 ...

采用了一个微张力传感器,通过位置控制可以把张力波动调节在0.05N到0.1N之间,但是只适合在低速情况下运行,速度快的话张力系统不稳定,而且影响线材轧制质量,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就是系统做的不能太长,只有俩米吧,难道是没有加入算法吗?采用轴承式传感器原理是把电信号送进PLC然后根据设定的初始值进行比较,调节收线电机转速吗??多谢!

这是张力传感器,方框代表俩个光电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制张力稳定是为了防断啊,防断和防褶皱出发的目的是否相同,能否更细地说下,现在可以把张力波动稳定在 ...

这么小的力,要想稳定还真的不容易啊。。。。。
是否可以采用摩擦力的办法??将张力转换为摩擦力,将摩擦力换到轴承滚动力上,或许可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力,要想稳定还真的不容易啊。。。。。
是否可以采用摩擦力的办法??将张力转换为摩擦力,将摩 ...

不好意思没说明白是张力波动在0.1N左右

网友:
收卷传送中间加一个惰轮,用惰轮的自重控制你的张力

网友:
磁粉刹车装置控制放卷收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明白是张力波动在0.1N左右

只是一种想法:
靠上下两个轮子压住线,轮子与线不发生相对移动,轮子是随动的,这样,收卷的时候一拉线,转化为只要克服轮子里滚子轴承的摩擦力就好(当然得注意启动时的动静摩擦区别);
如果这个力太小,还可以采用多加轮子或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用了一个微张力传感器,通过位置控制可以把张力波动调节在0.05N到0.1N之间,但是只适合在低速情况下运行 ...

我不太懂控制,但我知道这里 肯定是要做闭环控制的,目前大多是PID控制,且PID参数需反复调整至合适为止。
 传感器方面我推荐你看看 “FMS”张力传感器,瑞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一种想法:
靠上下两个轮子压住线,轮子与线不发生相对移动,轮子是随动的,这样,收卷的时候一拉线 ...

能不能附上图,不太明白,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附上图,不太明白,多谢了

不好意思,无法提供图样

网友C:
说几句废话。这东西搞好了挺赚钱的。

知道一种游丝轧制机,也是将线材轧扁(最薄的12微米),期间有一次开卷过程
和两次轧制过程,最后收卷(最大5Kg吧),厚度公差控制在微米正负0.05微米(不是毫米)。
全世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台。

只知道这么多,高手勿追。。。

网友D:
在电线行业  这是很普通的东西了    还有拉丝机      现在用专用变频器   我以前用过品牌叫正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电线行业  这是很普通的东西了    还有拉丝机      现在用专用变频器   我以前用过品牌叫正弦

能否细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电线行业  这是很普通的东西了    还有拉丝机      现在用专用变频器   我以前用过品牌叫正弦

专门用于收卷的变频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几句废话。这东西搞好了挺赚钱的。

知道一种游丝轧制机,也是将线材轧扁(最薄的12微米),期间有一次 ...

精度灰常高啊,收卷速度大概多少啊???可否说下

网友:
大侠可以参考一下线切割的钼金属丝的控制,那个应该也有张力控制。具体的说不上来,给你个参考

网友:
简单点可设计成弹性卷线,复杂点可考虑卷桶感应回放机构。

网友E:
三菱有个张力控制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菱有个张力控制器的

张力控制器想过,但不太清楚原理是什么,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材卷绕方面,不知道楼主是否接触过通过舞蹈轮来补偿收线端与放线端速度差的方法。张力控制的方法可以 ...

  想问一下  “如果传感器量程不够,可以用多排导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增加多排导轮后张力是大还是小啊,没有想明白

网友(2013-10-26):
想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材卷绕方面,不知道楼主是否接触过通过舞蹈轮来补偿收线端与放线端速度差的方法。张力控制的方法可以 ...

能不能留个Q,详聊一下,求指导

网友:
难度不小哦,学习了

网友:
基本是用PID+张力传感器闭环调节 跳舞轮弹簧什么的机械结构看你兴致
不知道你放卷端有无施加张力 不知道主动放卷还是被动放卷 也不知道线速度多少
不过PID+传感器是收卷端的必备品 原理好似温控一般 使张力尽可能维持在设定值
跳舞轮也可以是配角位移传感器 在无法精准控制的情况下可以补偿一部分的张力 特别是起机停机的非正常工作状态下

网友:
估计和我们公司的收放卷差不多,我们做的是给学校教学用的

网友:
舞蹈轮?还真没听说过,不过这个结构使用过多次,不是作为张力控制用,而是仅仅为了连接同一根料带上的两个马达。

网友(2014-04-08):
恒张力控制应该是指在一个微小范围内变化吧

网友:
学习中。
好像可以用张力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