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泵体是否好铸造(铸铁)?

楼主(2013-09-26):
请教各位:这个图片中的泵体是否好铸造(铸铁);这种泵体一般用于什么产品上的,有没有见过实际应用的。

网友:
应该好铸造的

网友A:
应该好铸造不过你确定这是个泵体?

网友:
没有详细的图,看着貌似许多这样的泵体都是铸造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没怎么接触过铸造,帮不了你抱歉。

网友B:
像这种有点复杂,效果需要好的,建议去找那些用树脂沙或者玻璃沙做沙型的 要么就是消失模做模型的,不然浇注出来的效果会不太好。还有个问题,你这个不用分开来做吗,不然好加工吗。 还是你这个就是需要毛呸。分开来做又是另外一种说法了。

网友:
铸造无所不能

网友C:
不太好铸造,首先图纸就设计的不好,筋板什么的多了,而且不加工,这会使过度处容易出问题,孔什么的就后来加工吧。另外薄壁部分太多太大了,容易浇不到。还有就是研究半天,真心不知道分型面该怎么选,只能求高手了  粗浅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好铸造不过你确定这是个泵体?

是这个泵体。客户给的三维模型让我们厂加工的,从毛坯到成品。拿到手里分析来分析去还是选择铸造出来成本可能会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有点复杂,效果需要好的,建议去找那些用树脂沙或者玻璃沙做沙型的 要么就是消失模做模型的,不然浇注 ...

谢谢您的回答。我对铸造可以说非常不懂行。这个产品要求一起精密铸造成型,外形不加工,孔是后加工,安装面需要研磨。

网友(点评):
如果要求较高就压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好铸造,首先图纸就设计的不好,筋板什么的多了,而且不加工,这会使过度处容易出问题,孔什么的就后来 ...

谢谢您的回答。现在还无从下手。我也是刚转的做设计工作,没什么经验,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要学的知识更多,还望大家指导。

网友(点评):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嘛

网友:
去做个消失模吧,浇注一个看看 效果应该非常好。你就当是样品给别人看看。后期批量制造还需开木模(量非常大意见开铝模,不易损坏),这个说来结构也不算复杂,就是2箱就好了,既然你说产品要求精密铸造,那就不适合埋型铸造, 底箱把一大半给覆盖中间那做活块,剩下一般就上盖箱。不过这个东西的尺寸我是不了解,例如壁厚和筋板的大小,这个影响非常大。大的话就好说,小的话,需要铁水温度高点,利于成型。因素挺多的。

网友(2013-12-19):
好不好铸造还要看你的技术要求,从图上看分型还是比较好分的

网友:
有点难度,搞不好,容易出现气孔

网友(2014-01-28):
好做。三开箱,请做铸造木模的做好木型即可。不像泵体。像变速箱外壳

网友(2014-02-28):
对精密铸造好像没什么难度,

网友:
供给洛阳一家公司过类似产品,只不过不是泵上用的,是机械设备上用的;几种铸造方法都可以实现!

网友:
看具体工艺要求,铸造肯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