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减压溢流阀制造厂家寻找+液压系统故障求助

楼主(2013-09-26):
本单位有一台中厚板矫直机的液压系统中用到了一台:非标减压溢流阀,该阀原来由齐齐哈尔液压元件厂制造,现改厂家已找不到了,目前单位没有备件,现急需寻找能制造该非标减压溢流阀的制造生产厂家,请大家帮忙提供!感谢!
减压溢流阀型号:JYF-10B(原厂标);
液压系统原理图中液压符号:196-1/2;
附图:液压系统原理图+减压溢流阀阀块安装尺寸图;
请问各位高手该减压溢流阀能用普通的减压阀替代吗?不需要溢流可以吗?

网友A:
jyf-10B是标准的低压液压件,只是现在生产的少了,还是可以买到的

网友:
有故障,阀拆开清洗,一般不会坏,除非脏东西拉毛了

网友:
要是实在买不到 做些过渡块装标准的阀!

网友:
体会一下这个阀的功能,自己根据使用要求换一个就是了,,溢流作用不能随便省略了,最起码还有保护作用呢,其实常开溢流阀就有减压作用

网友:
实在找不到原配件,可以找个液压件厂让他们测绘一下。
这个化钱能解决。
液压件使用时间长后,因为磨损,会形成内泄加大,使整个系统性能会降低的.

网友:
这个回路本身带有溢流阀,就不另外需要减压溢流阀。找厂家做一个过渡块,上面装个减压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jyf-10B是标准的低压液压件,只是现在生产的少了,还是可以买到的

请问能提供几个厂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