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上夹直柄麻花钻(钻夹头),求推荐

楼主(2013-09-26):
大家有什么数控车上面夹直柄麻花钻的钻夹头推荐的(安装在刀架上的,液压八刀位刀架)

网友A:
     最常见常用为ER延长杆装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常见常用为ER延长杆装夹。

谢谢了 我去百度下

网友:
用延长杆,当内孔刀使用。若是方刀架,可刀架上夹块料,主轴用钻头钻刀架上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