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螺纹返工,这个方法可行否?

楼主(2013-09-26):
看图,一目了然。没有机会实际应用,求高手求拍砖

网友A:
我是菜鸟先声明
我只是好奇,为了这样一个零件的返工,特意去做这样一个螺纹值得不?毕竟你得保证不是这个螺纹反而被搞坏的话,材料就要求比较高了
不考虑这些的话,我觉得可以,本质上和重新攻丝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菜鸟先声明
我只是好奇,为了这样一个零件的返工,特意去做这样一个螺纹值得不?毕竟你得保证不是这个 ...

用于批量,对牙型是保证重新车牙的轨迹和原轨迹一样,即不乱牙。是重新在原来的牙上车牙

网友B:
为什么要返啊 ?  螺纹精度达不到??

网友:
我觉得不可以这么做,肉眼判断能达到什么精度呢?这样的返工一不留神就会导致螺纹牙型不良。再者,很多时候,返工的成本是很高的,甚至超出重新加工的成本。还是从从严抓巡检和自检吧(或者叫制程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返啊 ?  螺纹精度达不到??

是尺寸没到位,牙刀磨损。

网友C:
看来螺纹要求高的情况下,以后得在零件上不重要的地方加工一个基准,以后用来对刀

网友D:
螺纹的返工,一般两种方法
一:标准螺纹,使用板牙或丝锥手工返工
二:非标螺纹,定做板牙或丝锥不太现实,这个时候,需要花的功夫就必须花了,校正螺杆本体,螺纹刀对刀,再次加工;
楼主说的方案我个人感觉还行,主要是在对刀时更方便更准确,不过建议刀具的齿高不应一致,如果齿高一致会导致切削量大,刀具阻力大导致螺纹杆的震动或刀具的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螺纹要求高的情况下,以后得在零件上不重要的地方加工一个基准,以后用来对刀

你用车的话,加工出来的是回转体,没效果。你用钻或是铣的话,每次装夹还得定位置,麻烦且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纹的返工,一般两种方法
一:标准螺纹,使用板牙或丝锥手工返工
二:非标螺纹,定做板牙或丝锥不太现实 ...

这个只是放置工件的时候用,还是用螺纹车来车,刀架的牙可把牙顶磨点一些,要的只是牙距和部分牙型

网友E:
你这种方法要根根都对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方法要根根都对刀。。。

不是吧,只要用第一个找到吻合的位置,机械坐标。后面的直接把刀架移到这个坐标,然后装夹工件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只要用第一个找到吻合的位置,机械坐标。后面的直接把刀架移到这个坐标,然后装夹工件就可以了

如果说这批螺纹批量都坏了的话!那么就是需要返工。返工的话势必二次装夹, 即使有你机床有C轴也没办法做到根根零件的起点旋转角度一样。那么再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保证第一根啮合后接下去都啮合呢?

网友F:
肯定不行,两个螺丝啮合后会有轴向相对运动,你的轴向都动不了,肯定会把螺纹弄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说这批螺纹批量都坏了的话!那么就是需要返工。返工的话势必二次装夹, 即使有你机床有C轴也没办法做 ...

通过螺纹的吻合装夹第个零件第三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不行,两个螺丝啮合后会有轴向相对运动,你的轴向都动不了,肯定会把螺纹弄坏

你说的后就不需要了,把刀架上的螺纹移动到吻合点,径向微退,装夹工件与之吻合,可适当调整径向方向于轴向何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于批量,对牙型是保证重新车牙的轨迹和原轨迹一样,即不乱牙。是重新在原来的牙上车牙

哦哦~这样的话感觉挺好~

网友:
觉得一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