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不锈钢车削,分享同时求优化

楼主(2013-09-26):
最近加工201不锈钢,材料是客户买的20的棒料,零件尺寸见图纸,现在的问题是加工时噪音很大(感觉震的厉害),加工单件要2分半中,用时有点长。
具体情况如下:
车床:宝鸡6150,广数,三爪卡盘
棒料悬伸:67mm,充分冷却润滑

粗车削皮:单边切深6mm,wnmg080408 us735【150件左右换面,不换也行,但是未削皮的地方圈起很大的毛刺了】
                 S800  G1 Z-43 F0.06   G1 Z-62 F0.2          【白色碎屑,不怎么飞溅,也不用担心缠刀问题】

精车 :  TNMG160404 NX2525     【100件内一般不用改刀补】
     S800 G1 Z-43 F0.1     G1 Z-62 F0.12

车牙:VP15TF
          S700 G76

切断:MGMN200-M PC9030
           S500 G1 X2 F0.08 G1 X0.5 F0.04 【1000件换一次刀粒,为了有效保护刀粒,现在的办法是切断时切到就要断的时候退刀,再用手轻轻拧断】

网友A:
这么小的活,你粗精车全用的负角刀片,当然震了。2分半太慢了,转速都可以*3。

网友:
刀刃要快

网友:
我想应吃刀小车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活,你粗精车全用的负角刀片,当然震了。2分半太慢了,转速都可以*3。

转数高了我感觉会震,

网友(点评):
精车用55度刀做,再不行用正角刀片。

网友(点评):
在不震得前提下,是可以提高转速的,线速度远远不到标称值,今天拿料头试车了一下,转速已提高到1300,同时正角刀片应该是可以降低一点震动的,没试过,没有正角的数控刀

网友B:
要是没有顶针,建议先车螺纹部位,再加工后面,伸出来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没有顶针,建议先车螺纹部位,再加工后面,伸出来太长了

用顶针就更慢了,其实这么一件东西有做加工的只收1.2元/件,人家是先加工再搓牙,直径8的地方前半部分会变弯,变大或偏心,所以只有上车床车牙了。原来程序也是前把螺纹部位车了再加工剩余部分,这样有一个问题是,已加工的螺纹会被后来的的不锈钢屑打花,一来表面不好,二来拧螺母的时候不顺。后来就改成现在的加工方式,其实直径8的部分刚性应该还能承受“精加工后再车螺纹”

网友:
1.5分钟以内搞定。

网友C:
分两次加工,先加工螺纹那头,然后作一个卡伴。装卡长头,加工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两次加工,先加工螺纹那头,然后作一个卡伴。装卡长头,加工短头!!

现在就是这样加工的

网友D:
F这么慢??单边这么深??我都是F0.2的,切神比你少好多,做30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F这么慢??单边这么深??我都是F0.2的,切神比你少好多,做304的

原来F0.12的,但是工件受力过大,有点弯就改慢了,用大切深,我认为比快走刀好,理由是切屑不易损坏刀头。根据我不太成熟的观察,车这类材料,刀具损坏有一大部分是因为切屑处理得不好,比如缠刀或冷却不充分的切屑直接打到切削刃上等等

网友(点评):
还有你的线速度去到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这么慢??单边这么深??我都是F0.2的,切神比你少好多,做304的

同做304的,201相对来说软蛮多的,要比304的好车,我这单边吃个2个就蛮好的了,F在.16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F0.12的,但是工件受力过大,有点弯就改慢了,用大切深,我认为比快走刀好,理由是切屑不易损坏刀头。 ...

但是0.06的走刀,刀具一直在工件的切削硬化层里切削,会不会磨损得更快?不知道大侠有没有做过对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0.06的走刀,刀具一直在工件的切削硬化层里切削,会不会磨损得更快?不知道大侠有没有做过对比呢?

充分冷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今天试了一下干色切削,更爽!nx2525,不冷却,切屑火红色,那真的是削铁如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分冷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今天试了一下干色切削,更爽!nx2525,不冷却,切屑火红色,那真的是削铁如泥 ...

干色切削是什么??干切削吧,什么刀具啊,耐用吗,我用三菱的VT15PF材质切304冷却不到位刀尖会冒火,感觉很伤刀

网友(点评):
原来是陶瓷刀啊,不知贵不贵,我这里长期做304一直用VT15PF材质,感觉不耐用,不知道什么材质好呢

网友(点评):
14元/粒,干切,光洁度不好的,粗车可以,精车不行,只是做了一两件打算做冲头用,我需要加工硬化,增加表面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色切削是什么??干切削吧,什么刀具啊,耐用吗,我用三菱的VT15PF材质切304冷却不到位刀尖会冒火,感觉 ...

干切感觉受力小不伤刀,那切屑都可以点烟了!用三菱的车304,US735,有空多在网上看看吧,虽然很多时候不会直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但是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同做304的,201相对来说软蛮多的,要比304的好车,我这单边吃个2个就蛮好的了,F在.16左右!

难道我刀具不好?我G71单边吃两个F0.12感觉让刀,精车留0.2端面都一圈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切感觉受力小不伤刀,那切屑都可以点烟了!用三菱的车304,US735,有空多在网上看看吧,虽然很多时候不 ...

我提过用US735的,但是他们说刚换的刀具材料,以前用735,但现在用VT15PF的,感觉比735好,让后我就没说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切感觉受力小不伤刀,那切屑都可以点烟了!用三菱的车304,US735,有空多在网上看看吧,虽然很多时候不 ...

三菱的陶瓷刀多少钱?

网友(点评):
不是说了吗,外圆车刀14块/粒

网友(点评):
我手机上的,没及时看到……不过好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我刀具不好?我G71单边吃两个F0.12感觉让刀,精车留0.2端面都一圈圈的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用沈阳6140加广数980系统,刀片是三菱的牌号没注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