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oA, 手头有直径25mm的这种材料,适合做什么?

楼主(2013-09-27):
手头有直径25mm的这种材料,适合做什么

网友:
做合适尺寸的零件

网友:
这材料表面一般都要进行渗碳,或碳氮共渗,热处理后芯部机械强度比较好,表面硬度及耐疲劳性比较好

网友:
可以做工装。。。

网友:
其它

合金结构钢,一般渗碳或者碳氮共渗,表面耐磨,芯部韧性好,主要用于齿轮

楼主:
本人才疏学浅,见少面窄,请明示具体能做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才疏学浅,见少面窄,请明示具体能做什么

我见过做30直径的轴,因为渗碳淬火后,内部强度好,抗扭弯,疲劳破坏多从表面开始,它表面又硬,做大点的齿轮,表面还耐磨,

楼主:
直径小,价值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