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crmnmo这种材质用什么刀头加工才好,已经碎了两颗刀头了。

楼主(2013-09-27):
如图,购买的YG726A325刀头都已经碎了两颗了。材料太硬了,求教用什么型号的刀头加工才好。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A:
你这个热处理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热处理过了?

还没有,只是用气割下料了,边缘硬度达到五十多度。

网友:
大哥,割过的地方本来就很硬的,不是你材料硬撒。你拿一把坏刀,圆角磨大R5-R10,一点一点的车掉吧

网友:
是锻件吗,怪,这是低碳钢,好像气割形成不了这么强的淬火效果,对材料研究还不够,

网友:
这种硬度用PCD或者CBN吧  普通的还真解决不了

网友:
买超硬刀头吧!实在不行把割口磨下

网友:
陶瓷刀片试试

网友:
YW2试试,加工时不要开槽,刀尖圆弧磨大一些。把表面光出后就好加工了

网友:
如果确认是20CrMnMo,能否送去正火下,硬度有利于加工

网友:
用726断续加工,不爆刀才怪

网友:
已经查过了,低碳高合金钢,加热后风冷,会达到52的硬度,建议先下料,再正火,把硬度先搞下来,刀先试试yw2,

网友:
把表面光出后就好加工了

网友:
转速慢些,,,,慢慢车掉变硬部分。

网友:
20crmnmo是属于渗碳钢,本身的硬度很低的,是你下料的方式有问题,为什么不用锯床?

现在,我觉得不是找什么刀头的问题,是你的材料需要退火的问题。

网友:
材料正火后再加工!

网友:
感觉YT15  YW19(我也经常用来车气割料,没问题的)都能用,转速要慢 ,大吃深,慢进给

网友:
一点一点的慢慢搞,要不然把气割的地方用火烤下,菜鸟一件可以不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