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计自动门的求助

楼主(2013-09-27):
题外话:其实很早之前就知道这个论坛了 ,但只是偶尔进来潜潜水 。 作为新手,有问题才出来抱下佛脚 ,真心觉得不好意思。 不过还是抱着虚心求教的态度, 希望大神们能给指点一二。

最近碰到一个设计自动门的问题 让我这个新人一头雾水 身在一个民营小汽车零部件厂 完全没有成手可以指点 万般无奈之下 来此求教

设计的要求 : 门是那种左右移动的那种门  就是门的上边和下边 各有一条滑道  然后门可以随着滑道左右移动 电机驱动

需要遥控和手动两种操控方式 外加移动到位停止 以及防错 就是假如门夹到东西 自动复位 要求就这么几点

想请教的问题:电机与门怎样实现传动? 还有电控  是不是需要小型PLC?对于只设计过一个单汽缸控制的新手 真心满头雾水啊~

真心希望大神们给些指点 万般感谢!

网友A:
电控属于文盲,机械部分属于半文盲。机构可以使用绳绕电机轮。假象一个电源,两个电阻组成的并联电路,回路成“日”字形旋转90度。电源放在中间的,两电阻处于下边。电源处即是电机驱动绳子同时上下运动,通过绳子带动电阻(门)张开或关闭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B:
气缸加PLC,检测靠磁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控属于文盲,机械部分属于半文盲。机构可以使用绳绕电机轮。假象一个电源,两个电阻组成的并联电路,回路 ...

好吧 我真心是个文盲。。完全不懂。。。  我打算用 直流电机 电机控制器 遥控装置  齿轮齿条传动  你觉得靠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加PLC,检测靠磁感。

门的宽度大概将近1000mm  移动的距离也大概1000MM  如果用气缸的话 行程有些太大了啊 那需要好长的一个气缸 而且门的重量大概有200KG左右(应该不到200KG 最重也就这些)。   那我就需要那种大型大行程的气缸  还要把气缸镶进墙壁里  好像有点不太可行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门的宽度大概将近1000mm  移动的距离也大概1000MM  如果用气缸的话 行程有些太大了啊 那需要好长的一个气 ...

重量……这个问题没考虑到。用齿轮齿条应该是可以了。检测用红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