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人子弟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关于锥度的算法!

楼主(2013-09-27):
话不多说,上两张图给大家看!
   能看出那里有问题吗?

网友:
除了例3、4重复了并且加好应为减号,但结果正确,应为印刷错误啊

网友(点评):
恩呢, 印刷错误!

网友A:
用一块三角板,问斜度几度。再拿一块相同的对称放,问锥度几何?这是很好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块三角板,问斜度几度。再拿一块相同的对称放,问锥度几何?这是很好的理解

我有说不好理解吗??

网友:
感觉一个式子来回变换,到底要说什么呢?锥度如果是定义式的话,给的当然不对。

网友:
直接D除以高就行了
何必D-d除以L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圆锥台啊,哪里会给圆锥的高呢

网友:
是为了说明全锥角和半锥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