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距离匀速往复运动机构模拟仿真

楼主(2013-09-27):
这几天一直在琢磨 水平往复运动机构,在网上发现了一个 自我感觉很美妙机械结构图。转载如下:

谈到往复运动机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曲柄机构,但是如果往复距离很长,比如1M,2M,那么曲柄机构就不能实现啦。
如图所示,在两轴之间安装皮带或链条作为传动机构,那么往复距离就可以设计的相当的大。
在皮带或链条上安装一传动销,与工作台上的滑动长孔相配合,那么就可以带动工作台长距离往复运动。
此系统的特点是不但往复距离可以相当的长,并且往复两端的加速和减速是相当平稳的,至于驱动电机则可以使用无级变速电机。
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PROE模拟此机构的运动

网友:
转角的时候能实现吗 就是槽钢和两边挡板的接触摩擦,那样的速度能实现吗。这样的话要考虑轮子的速度,板之间的摩擦。

网友(点评):
加滚珠或圆柱可以行不?

网友:
不错,这个方案适合低速轻载的工况,感谢楼主分享,收藏了

网友:
好机构,非常好,

网友:
这个结构不错,不知道高速的场合下能用不,分析下

网友(2013-11-13):
思路挺好。高速重载下,肯定不够好。

网友:
感觉作用不是很大

网友A:
其实现在电机完全可以正反转,想要往复直接正反转即可。另外传动销与皮带的连接基本上就是一个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现在电机完全可以正反转,想要往复直接正反转即可。另外传动销与皮带的连接基本上就是一个矛盾。

最大的问题是销和皮带之间的链接
而且这种结构,传动的力真的很有限,没太大用途

网友:
用往复丝杠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蓝色的导杆和滑动块的磨损应该不小吧,把两者的滑动连接应改为滚动连接,这样会减小磨损!

网友:
是呀,仅在两端时,速度有些减缓。

网友:
谢谢分享,但工作时阻力大点皮带轮就会打滑了,毕竟皮带轮传动就靠那点预紧力产生的摩擦力实现的。

网友:
长距离往复运动也可以用往复螺杆的。

网友:
不错,运动到头还有个减速的过程

网友:
往复丝杠挺好的

网友(2014-03-04):
传动销和皮带怎么连接。

网友(2014-12-11):
在一本书上见过类似的,翻译的日本的

网友:
挺好的,受力还有优化一下

网友(2015-05-22):
1、销与皮带的连接问题
2、工作载荷不能大
3、工况必须稳定良好

网友:
这样的结构用了不少了,
可以用来喷漆

网友:
转角的时候能实现吗,请详解求学习;

网友:
这个设计不错, 学习了

网友:
结构很不 错哦 。。就是连接部位需要思考。

网友:
这种结构已经有成熟的应用,破竹机就是用这中结构。载荷也很大啊!

网友:
有新意,看能不能再改改带和物体之间的连接来改善使用范围

网友:
以前在设备上用过,结果那个销子很难固定在皮带上,时间一长就掉了,槽似乎磨损的也太快,客户说不行,后来还是改成正反转,连接改成米思米手册上面的标准件

网友:
有本关于设计的书上也有这个例子

网友:
想法不错啊!学习当中,但转角时是否挺难?

网友:
有意思,最近在学动画

网友:
受载后,链条压力很大

网友:
高速的时候用不了吧

网友(2016-07-06):
这个方案很好啊,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机构用过很多,只是开长槽的板与链条间的联接件很容易坏,因为机构在两个端部的冲击力太大。只能用于很精度不高的场合,我们是用于给平板喷漆的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