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够对受力有感性的认识

楼主(2013-09-27):
   对于一些受力的计算,算出的力都是数值,有的没有理解,很生硬,请问下怎么能够对受力从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呢?我觉得有感性认识就会有更好的理解

网友:
不出校门,你怎么会认真学习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8514

看看处士大侠的一篇文章,里面有对力学的理解

网友(点评):
惭愧。不过原题是:出得校门方知学。

网友(点评):
标题巧了个警钟,含金量是里面的内容、论据

网友:
建议一个方法,买一把便宜的袖珍弹簧称,没事拉拉东西,找找感觉。

不过更多的是思索。

网友(点评):
大侠,我说的是重载的力,呵呵

网友(点评):
重载的力就要靠“思”了。重载的力你最多只能感受你的人体极限吧?一两百斤?对理论的严密思维,周密的设计,能保证重载不出问题。力为什么可以放大?因为要维持能量守恒律。少走了路程,力就不得不大。

网友:
学基础的时候,找点米国基础教材,有插图,容易理解,

谈到‘重载设计’,这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开始,肯定想不全面,是因为‘没见过’,就要摔打几次,才能有认识,以前是有师父,师父经历过,告诉你一些原则问题,比如怎么算弯曲,怎么算扭转? 这是前人的经验,你牢记,自己再实践,就进步了,

当然,经历过‘重载计算’以后,你就成熟了,这是一个过程,也不必过于着急,以前都熬3-5年,才算基本过关,

网友(点评):
恩,好的,多谢大侠的建议

网友:
多去菜市场就行了

网友:
多去车间参加劳动。。。。。。嘿嘿。

网友:
      这就是经验和感性认识的问题。
      你选择一定截面的材料,截面尺寸是多大、长度多长,拿尺子实际比划一下,心中才有数。
      多到现场仔(其实生活中处处都是现场)细观察或测量,那种形式结构和材料,承受了什么的、大约多少载荷,结构安全性如何,有条件可以计算,做多自然就有感觉了。
      设计某结构,先以感觉或经验做方案和取结构尺寸(一般来讲,有经验的人取的这些尺寸基本上能满足要求),再作受力计算去验证或类比分析(这就是那些经验丰富的人不计算的原因)。

网友:
注意课本上的插图,对照插图理解公式的推导过程。

网友:
基础过关,找到单位的计算书,严格按照别人的书写格式算一遍。不用计算机,手写,不明白就问老人,这样最有效。

网友A:
多学多练,多看书

网友:
多在网上学习

网友(2013-11-26):
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假设,你无法想象出某个力,

但是你知道用力的感觉,比如你推一件东西,这个力去 作用在某个,你一时无法想象的力的作用点上,那么效果就是,那个点就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你能通过想象,反作用力的感觉。。。

这是利用,力可以按照里的方向平移的道理。线性放大或者缩小的道理。

-----仅供参考。

网友(2014-02-15):
出得校门方知学

网友(2014-03-26):
看看图片中所涉及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学多练,多看书

对的,多算多练!

网友:
……有理性认识还不行吗。
或者拿软件多做做模拟也行。据我所知solidworks就有比较基础的模拟受力分析。其他软件可能做得更专业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亲身试验一下

网友:
哎呀,这个倒没有想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