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用什么样的钼丝比较经济

楼主(2013-09-27):
求教,线切割,主要是加工35  45钢,有2mm的薄板,有工件,不知道用啥钼丝比较好,
请指点

网友:
这有区别吗?

网友A:
不明白楼主啥意思,如果你想问啥牌子的话推荐0.18的钻石或光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楼主啥意思,如果你想问啥牌子的话推荐0.18的钻石或光明

如果要高效率的话,是不是跟钼丝的直径有关系了?

网友(点评):
直径小钼丝的寿命会低

网友(点评):
而且现在0.18是标准尺寸,其它尺寸的我没用过不知道价格怎样,楼主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楼主啥意思,如果你想问啥牌子的话推荐0.18的钻石或光明

非常感谢,刚接触,太多不知道的事情

网友:
要是切45钢。厚度100的用多粗的呢

网友B:
一样的 我们割400高也是0.18 重要是高频

网友:
我们这边也有钻石光明卖,好像不怎么畅销~
主要还是用 雨石,北京的环菱
价格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 我们割400高也是0.18 重要是高频

高频是啥意思,一直没看到这样的资料
抱歉

网友:
环菱很差劲。还是光明牌的好。另外,用乳化皂加水效果很好。最好不要用乳化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