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材料参数:Lag15p 银合金材料,求材料各项性能参数

楼主(2013-09-27):
求材料参数:Lag15p(国外牌号)  银合金材料,求材料各项性能参数;谢谢
 或提供哪里可以查到也行

网友A:
AWS 5.8中的BCuP-5,含银15%

网友A:
引用 网友A:
AWS 5.8中的BCuP-5,含银15%

抗拉强度250N/MM^2伸长率10%导电性7S m/mm^2,密度8.4
参考仅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拉强度250N/MM^2伸长率10%导电性7S m/mm^2,密度8.4
参考仅供

能否提供在哪里找到的?现有材料厚度0.2mm,宽3mm,希望确认它的冲裁力大小?

网友B:
适用于焊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适用于焊接的吗?

是的